我现在去做固熔处理以后,工件会变形吗?

楼主(2014-05-08):
现有一批2205双向不锈钢需要做固熔处理,长宽高都在300左右,锻件回来时留的量不大,现在粗车以后留量更小了,只有2MM的量,我想问一下右没有这方面的高手,我现在去做固熔处理以后,工件会变形吗?能变多少?我留的量还能找回来吗?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余量不多的情况下,粗加工就因该做,固溶温度1100度,一般都会变形。

网友:
变形比较大,注意,,,,,

网友:
应该是变形,程度看工件形状了,热处理顺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