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型电动回转工作台

楼主(2014-05-08):
社友们好:
         求助哪里有大型电工回转工作台生产,要求回转直径1400左右,承压4T,回转平面度0.05mm。

         需要对一个大型产品做平行度测量,所以需要这个东西固定在基座上来测量。

网友A:
HT200可否,武重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200可否,武重产的。

谢谢前辈,我查查资料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我有激光测量仪,专门检测大型工件,不用找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我有激光测量仪,专门检测大型工件,不用找工作台

江苏,激光的我们没有好的方案,
我提供个简图给你,麻烦你看看可不可以检。

网友B:
是不是要测两个法兰的端面平行度,要求达到多少?是加工面吗,一次装夹加工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测两个法兰的端面平行度,要求达到多少?是加工面吗,一次装夹加工好的吗?

是要测量端面平行度,要求为0.5mm。还需测量安装孔的同心度,要求为0.5mm
两端法兰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要测,两端法兰是加工面,粗糙度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