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体积小,转数高点的电机,选择哪种,伺服就不要了

楼主(2014-05-08):
各位大大,我想咨询一下,我需要体积小,转数高点的电机,是选择哪种,伺服就不要了

网友A:
130直流电动机

适用电压:2.4V-3.2V 理论空载转速 62000传/分钟

网友:
嗯支持楼上,,,,,,,  ,,手机振动电机也是

网友:
航模电机,那个才叫做猛。

楼主:
不是这种!力量太小了!,我要扭力大点的,可以带动直径为40mm长度为220mm的滚筒,滚筒的材料是中间是铝材料,外面是橡胶的组合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直流电动机

适用电压:2.4V-3.2V 理论空载转速 62000传/分钟

不是这种!力量太小了!,我要扭力大点的,可以带动直径为40mm长度为220mm的滚筒,滚筒的材料是中间是铝材料,外面是橡胶的组合体

网友:
直流主轴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