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合金的热处理,懂的同学说两句

楼主(2014-05-08):
最近准备用铝合金做个小东西,需要在铝合金上开螺纹,以前在铝合金上攻螺纹,用过几次就花掉了,由于结构限制,没有下钢套的空间,所以想对现有的硬铝合金2A12进行一下热处理,不知道能不能提高零件的硬度等方面的性能,懂的同学进来说两句,先谢了。

网友:
对2A12还想加硬?一般这玩意出厂状态就以及T6了。
实在不行建议加深螺纹。如果不是滑扣的话。另外差的螺钉会很快破坏螺纹。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上的回复,大部分的2A12硬铝貌似没有热处理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大部分的2A12硬铝貌似没有热处理吧。

网友:
没见过对这个热处理的

网友:
硬质氧化呢

网友:
这样做没多大效果,还是另想办法!

网友:
钢丝螺套 是个不错的东西,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2A12是有热处理的,只不过这个材料在软态不能保持很长的时间,自己就会慢慢自然时效变硬了。螺纹不结实可以考虑使用挤压螺纹,之前论坛里的帖子也有提到的。

网友:
楼主,通常铝合金攻螺纹若是常用的话,都会加钢丝螺套的。若是您想提高它的硬度,可以试试镀铬。

网友:
常用的铝合金开螺纹,除了放钢丝螺套,还还真没什么办法,也不能通过热处理提高硬度。可以更换较硬点的铝合金材料。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考虑一下用铆螺母怎么样。

网友:
加个螺纹套能增加多大的空间?呵呵。
不行就换最硬的铝吧,7075.

网友(2014-06-10):
1 固溶强化
2 时效

网友:
镶螺纹套可不可行

网友:
用氧化铝代替试试

网友:
在铝合金上钻螺丝孔时,加些柴油,会延长螺丝孔的使用寿命。

网友(2015-01-07):
看了好多观点,没判断出哪个办法好

网友:
刚度了一下
2A12铝合金热处理规范:
1) 均匀化退火:加热480~495℃;保温12~14h;炉冷。
2)完全退火:加热390~430℃;保温时间30~120min;炉冷至300℃,空冷。
3)快速退火:加热350~370℃;保温时间为30~120min;空冷。
4)淬火和时效[1] :淬火495~505℃,水冷;人工时效 185~195℃,6~12h,空冷;自然时效:室温96h。

网友:
加丝套,我在电木上攻丝后为了防止滑牙就加丝套的,效果很好

网友(2019-03-24):
没用的,材质出厂已经时效处理过的

网友(2019-06-11):
感觉不知道那个好啊,,,还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