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短行程快速往复运动?

楼主(2014-05-08):
铝合金压铸件上顶针印处有毛刺,想做一简单设备去除,设备结构见附件。每个刮刀后面都是用轻负荷弹簧压紧,总压紧力大概100公斤力,运动行程大概2mm,目前是用一个缸径100的往复振动气缸带动,效果不理想,基本动不了。
现向大家求助,还有什么结构可以代替,做快速短行程往复运动?要求一秒钟可以往复运动5,6次且最少可以抵制300公斤的摩擦力!谢谢大家!

网友:
可否用冲模

网友:
(1)电磁铁试试
(2)电机+曲柄+连杆

网友:
用个电机加一个小凸轮机构不知可否?

网友A:
可以考虑下摆线齿轮结构

网友B:
电机最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下摆线齿轮结构

首先谢谢回复,这种结构是不是不定向位移?我只要求左右或者前后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最好不过了

现在就是想用电机,但不知道用什么结构!

网友:
行程这么小还是建议用电磁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回复,这种结构是不是不定向位移?我只要求左右或者前后移动。

也可以直线运动的  只是可能复杂点  不过功耗转换效率比较高

网友:
连杆   凸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