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可以直接打孔攻丝吗?请教

楼主(2014-05-08):
  请教下cr12可以直接打孔攻丝吗?如果不可以需要咋样处理,求大师指点。# V8 m4 ~  ^' g* p1 Z

网友:
淬火前都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cr12很好攻啊!攻丝机直接开下去没事

网友(点评):
是淬火过的,模具刀口部分想改动下,要打孔。

网友(点评):
那不行了,在淬火过的cr12上钻孔还是可以的,但是攻丝不行,量少的话电火花吧

网友(点评):
淬火后一样可以攻丝,看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950

网友(点评):
如果说攻丝可行的话,那么成本相当高了。

网友:
可以钻,以前钻这个专门买了个刀具,具体型号忘了哎!只记得是上海刀具厂的。

网友:
65以下打孔攻丝都有现成刀具加工。

网友:
淬火过后可以打孔,攻丝恐怕不行

网友(点评):
淬火后一样可以攻丝

网友(点评):
请问硬度55度以上用什么工艺攻丝,谢谢!

网友:
CR12没处理前就是块豆腐

网友(点评):
没有处理之前,什么好材料都是可行的。

网友:
热处理以前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