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问题都在图中,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4-05-08):
求解释啊

网友:
,像是调节螺栓。

网友:
是一个接头吧!

网友:
这是高压胶管的接头;你问的要和胶管扣压在一起

网友:
高压油管接头

网友A:
右端是倒钩接头  接软管用的   外面用卡箍卡紧

网友:
高压胶管用的插头
有国标

网友:
接一个谁接头  ,右端是接软管用的比如说水管,右边那些台阶,最要是接水管后防滑用的。配合的外螺纹有没有锥面那要看你的零件上有没有了。外螺纹与螺母结合时,可以加个垫圈,这样可以防止泄露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楼主可以去观察水泵之类的东西,接水管的接头都是这个样式的

网友B:
1、左边的螺母有可能是锥面的也有可能不是锥面的;
2、很多圈凹槽是用来与软管进行密封的;
3、最右边接与之相配的软管,软管外面一般使用卡箍锁紧

网友C:
管接头,没事的时候帮家里换下煤气瓶,应该能看到类似的东西

网友:
油管接头,左面锥面是为了密封,右面宝塔形接头是插入胶管内部然后扣压,让接头和胶管紧密连接

网友:
1.与之配合的接头也是60°,也有74°,90°的,有相关标准,2.接头芯子,插入胶管连接,3.外套,套在胶管外面,卡主芯子。

网友:
名字是格林接头或皮管接头,属于螺纹密封,是锥形的。凹槽是与管件连接防脱结构

网友:
胶管接头吧

网友:
左面锥面是和另一个接头连接密封用的,右面的是接橡胶管一类的

网友:
油压管接头

网友:
气枪接头就这样,很常见的一个管路接头

网友:
高压胶管的接头  我家农村的 果树打农药用的就是这种接头  当初我还折断了2个呢  呵呵 你问的右边第一处是接胶皮管 你问的右边第二处是用铁丝缠住胶皮管 有了台阶胶皮管就不容易掉了 左边第一处嘛 跟他接触的螺纹没有锥度 这个之所以有锥度 是为了是最左边那个接头有左右活动的量 因为连接时就是旋转此部件 所以得需要空间  如果没有锥度 则调整量就小了  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端是倒钩接头  接软管用的   外面用卡箍卡紧

哦,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左边的螺母有可能是锥面的也有可能不是锥面的;
2、很多圈凹槽是用来与软管进行密封的;
3、最右边接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接头,没事的时候帮家里换下煤气瓶,应该能看到类似的东西

谢谢答复

网友D:
接软管的,但不是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软管的,但不是高压的

谢谢回复

网友E:
右边俗称 宝塔接头, 左边为 卡套接头。 上 世伟洛克 看看他们的产品。 各种接头 很多都是这样的。 主要在  食品药品罐装线, 无尘厂房去离子水等各种半导体设备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边俗称 宝塔接头, 左边为 卡套接头。 上 世伟洛克 看看他们的产品。 各种接头 很多都是这样的。 主要在  ...

谢谢回复

网友:
胶管接头

网友:
高压胶管的接头,左侧的锥面是起密封作用的,右侧是将胶管套进去的,那些槽是用来胶管压合后增大摩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