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4-05-08):
材料:45#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材质是什么,至于锻打,我们这边有卖这种锻打好的料的。再说加工吧,这个很简单啊,
1.车床外圆内孔全部做到位
2.线切割把内孔里面的三个圆弧和外面的槽割出来(当然了这个半圆弧也可以镗出来,反正很多种办法)
3.铣床打孔
4钳工攻丝倒角
至于你说的热处理没有详细的标明没办法说

感谢东海大侠,以前没接触过这个符号,查了一下是局部淬火为42°,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点评):
热处理C42还不算明白???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下,C42不是指的硬度?

网友:
线切割比较方便的

网友:
肯定是铣镗了,线切割没效率。除了70那个位置尺寸需要注意,其它没什么。

网友:
量少就线切割吧 省事

网友:
工艺和数量有关,有批量的话内孔线切割就不合适了,还是得镗。

网友:
没有材料注明,有几个尺寸要求还是蛮严格的,线割不能达到要求还要后处理

网友:
上面说说说的不对,车外圆断面,在加工40两个空 我记得应该加工到80,在装到轴上加工第三个空,在车到84   ,记住只有外圆达到要求就行,这东西白菜价

网友:
这个零件要是用线切割的话就是白菜做成肉价钱了。端面、螺纹等都没有什么难度,难就难在±0.015的位置公差。不过上加工中心也是好保证的,所以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这种活怎么可能线切割,尺寸粗糙度根本上不了台面。就是数控车和加工中心最喜欢干的活,当然线切割开粗留余量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材质是什么,至于锻打,我们这边有卖这种锻打好的料的。再说加工吧,这个很简单啊,
1.车床外圆 ...

1.车床外圆
2.铣床打孔40
3车内孔
.线切割把内孔里面的三个圆弧和外面的槽割出来(当然了这个半圆弧也可以镗出来,反正很多种办法)

4钳工攻丝倒角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批量产品,设工装,车床三圆弧镗孔,省事,省成本

网友:
这个产品是什么材料,可以提供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用冷挤压工艺去做,比任何其他的工艺都好

网友:
对上面几楼描述的补充下:1.不要什么东西拿来就说要线割   2.工艺流程混乱,连最起码的热处理的先后顺序都不知道,1L 居然说外圆,内孔全部加工到位,这是不对的,图上技术要求写着”3-∮40.5 C42“,表明内孔要热处理,热处理前需预留一定的余量

网友(点评):
恩,你说的细

网友:
车铣线切割

网友:
依照图纸要求公差,这个产品白菜价是做不出来的,数控车配合线切割没问题,保质保量,有需求可以QQ2389144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