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进气管,有五处需要加工的位置,求助

楼主(2014-05-08):
现有一进气管,有五处需要加工的位置,现不知如何加工,请指教!!!

楼主:
啊啊啊啊,求指教

网友A:
上加工中心,有一种平口钳好像是能旋转角度的,展会上看过忘了叫啥了。或者做治具,带角度调节的,两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加工中心,有一种平口钳好像是能旋转角度的,展会上看过忘了叫啥了。或者做治具,带角度调节的,两个角度

请问有图片吗?我没搞清楚

网友B:
一定要焊好后加工?先加工后焊接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焊好后加工?先加工后焊接不可以吗?

这是一体的!

网友:
手工钻合适吗

网友:
批量的话上机器人

网友:
特种加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胶件?

铸铝件

网友D: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回复。
下面底板上三个应该是安装孔吧,这个可以在反面钻孔,然后有一种背刮刀可以加工孔口沉孔。上面两个斜孔不知道是不是通孔,如果是通孔的话,也可以如此炮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回复。
下面底板上三个应该是安装孔吧,这个可以在反面钻孔,然后有一种背刮刀可以加工 ...

地板的三个孔是安装孔,您说的方法我们正在考虑中,但是通孔直径是9.我们怕刀的强度不够!!。上面的那两个是螺纹孔,不是通孔!

网友(点评):
你可以查下瑞士好优利刀具,这家专门做自动伸缩反刮刀的,最适合加工此类孔带背挂沉孔的。

网友:
楼主标注个尺寸,大家看看。

网友E:
楼主上图吧,干涉的部分有尺寸才好想办法

网友:
看着是汽车件,量大的话,你看查查角度铣头有小的,看有合适你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图吧,干涉的部分有尺寸才好想办法

产品尺寸很小。可能会影响到加工!!!图示圆柱即是孔的延长,直径是5MM

网友F:
有位置要求的话那一定要先焊接再机甲么?你想破脑袋不如直接问设计工程师,这个地方设计怎么考虑的,让他给你出加工方案。如果是你客户的话,你就直接说做不了就对了。

补充内容 (2014-5-9 15:46):
请教您:那几个凸台是怎么出来的,直接铸出来的?

网友(点评):
谁跟你说是焊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位置要求的话那一定要先焊接再机甲么?你想破脑袋不如直接问设计工程师,这个地方设计怎么考虑的,让他给 ...

这个产品之前有的工厂是做过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加工的。所以客户不会同意修改产品的!!

网友:
发动机进排气管,目前有成熟的加工工艺:带四轴的立式加工中心

网友:
此处孔有多深?

网友:
做专用工装,加工中心没问题,嘉兴邦达机械竭诚为您服务,QQ2389144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