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着安放的轴怎么加工?配套的轴承怎么选择?

楼主(2014-05-08):
有一根立着的轴,长度大约60厘米,直径30厘米轴的正中间需要安一个皮带轮,那么上下两端安轴承的地方需要进行特殊加工么?我人不是做机械设计制造的,所以对这些不是太明白,图大概是这样的

问题是
1:是不是需要在下面安轴承上端加工一个凸台出来啊?
2:轴的直径我直接买了30的,结果买回来6206的轴承直接轻轻一推就套进去了,而皮带轮孔的直径居然是28的,现在的情况是:轴承直接就能套到轴上去,比较很松,皮带轮中间孔的直径(28厘米)比轴直径(30厘米)小了2厘米,如果把轴削细,又没有合适的28的轴承安上去。
太纠结了!!求教!

补充内容 (2014-5-8 21:43):
回复 @天路客向东 不是我的工作,是我需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什么都不懂,也找不到专业的人来告诉我,然后就找到论坛了,发现这里都是大师,肯定能解决的~
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4-5-9 00:01):
我要做的东西在22楼有图
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4-5-10 11:45):
谢谢各位老师的耐心帮助!真的忙了我很大的忙,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楼主什么都不懂,如此求证,恐怕最后的结果问题大大!建议你出点血,给点劳务费,随便哪位大侠分分钟搞掂!

网友A:
C字卡簧固定轴承。具体还要看工况。第二个问题,皮带轮孔再干大点30就完事了。轴承松用胶水。

网友(点评):
馊主意,损人不利已。

网友(点评):
呵呵!有点晕!不仅仅是损人,是害人不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字卡簧固定轴承。具体还要看工况。第二个问题,皮带轮孔再干大点30就完事了。轴承松用胶水。

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网友B:
这样的安装,轴必须有台阶支在下面的轴承。
轴需要加工,中间28与皮带轮配,两端车成直径25,配6205轴承。

网友(点评):
彭老,轴下端不用推力球轴承么?

网友(点评):
顾老师,加套也可呀,不用换轴承

网友(点评):
说错了姓,不好意思啊

网友(点评):
“轴下端不用推力球轴承么?”如果单纯受压,深沟球轴承最大轴向负荷可以不大于径向许用负荷的0.7倍。楼主的情况是复合负荷,径向为主,轴向负荷不大。用深沟球轴承可以,很普通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安装,轴必须有台阶支在下面的轴承。
轴需要加工,中间28与皮带轮配,两端车成直径25,配6205轴承。

请问“轴必须有台阶支在下面的轴承”是什么样子的?是这样的吗?我是直接安了一个轴承座,然后把轴承座拧住。
另外,皮带轮的孔是不可以二次加工的吧?

可以帮我画一个简单点的示意图吗?对这方面真的不是太懂,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既然不懂,怎么会想去了解呢?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字卡簧固定轴承。具体还要看工况。第二个问题,皮带轮孔再干大点30就完事了。轴承松用胶水。

C字卡簧是怎么个固定方法呢?

网友(点评):
百度轴用弹性挡圈便知

网友C:
其一,楼主说的单位都是厘米 CM,是不是说错了,一般都是以毫米为主
其二,如果不换皮带轮和轴承,就把整根轴车小,和皮带轮配合部分用单肩加键槽即可,轴承部分就再车两个轴承套即可
若换小一点的轴承就可以省去轴承套的麻烦了

网友D:
如图所示,轴承改为小一号,然后将两端加工,配合为过盈配合,过盈量不要选的过大,0.01即可。还有机械的默认单位是mm

网友(点评):
为大侠的认真鼓掌!

网友(点评):
为大侠的认真鼓掌!

网友E:
楼上说的挺好
但是卡簧装的是轻载

网友(点评):
那该用什么代替卡簧

网友(点评):
定内圈可以用背帽,卡簧只能守轻载

网友(点评):
轴销没一点精度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所示,轴承改为小一号,然后将两端加工,配合为过盈配合,过盈量不要选的过大,0.01即可。还有机械的默 ...

轴套是什么做的啊?直接能买到吗?就是说我应该把轴加工成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呢?

各个台阶的高度有要求吗?
两头做成适合 6205的轴承直径,配合那里不是特别懂,和加工的师傅说应该知道的吧?那皮带轮那里的加工用什么配合呢?也是过盈配合0.01吗?
会注意的,以后都用毫米来说单位, 非常感谢!!还帮我画了图了,不过我的轴特别的长……

网友(点评):
用最后一种,但是下端最好多一个台阶。带轮下方贴着轴肩,用键连接,带轮上方用轴套。两端用小点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一,楼主说的单位都是厘米 CM,是不是说错了,一般都是以毫米为主
其二,如果不换皮带轮和轴承,就把整根 ...

谢谢!我决定把轴弄的细一点,单位的事情以后会注意用毫米的,轴承套是用来填轴和轴承缝隙的吗?如果我选择把轴车细,换25毫米的轴承,还需要安吗?

网友(点评):
轴承套就是个套子,套在轴承上来增加轴承的外径或减小轴承的内经

网友F:
车成28   两边车台阶,配6205的深沟球轴承,内圈为过盈配合,外圈配轴承座。不过  没搞明白明白楼主要这些做什么?

网友G:
楼主把您的东西拍照上来,所需要的功能和效果说明白,然后谁给您出图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挺好
但是卡簧装的是轻载

也可用螺纹卡啊  这个也有标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轴套是什么做的啊?直接能买到吗?就是说我应该把轴加工成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呢?

轴套是为了防止他轴向窜动,如果轮子离轴承比较近的话,用个比较大的垫片都可以。或者直接加工个圆环也可以,精度么什么要求i
我建议下一种  比较好 呵呵

网友E:
其实,最大的问题,工况
你没有说
很可能
天天用
下面的轴承经常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您的东西拍照上来,所需要的功能和效果说明白,然后谁给您出图就ok了。

这到是个不错的注意哎,我闲的大致说一下吧,是这样的
我要做一个立式离心铸机模型,就是一个电机通过皮带链接到轴上,轴转动带动轴上面的型腔转动
我用角铁焊了一个四方的架子,已经把电机转轴头朝上固定好了,现在需要把轴安到架子上,我想的方法是上下各再焊一条角铁,把轴承座固定住,然后轴就固定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最大的问题,工况
你没有说
很可能

这个好像还没怎么考虑过,不过好像这东西不是经常用,估计就是做完了用几次就扔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套是为了防止他轴向窜动,如果轮子离轴承比较近的话,用个比较大的垫片都可以。或者直接加工个圆环也可 ...

轴整个长度有大约600毫米,皮带轮安中间,感觉皮带轮距离下边的轴承还是很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成28   两边车台阶,配6205的深沟球轴承,内圈为过盈配合,外圈配轴承座。不过  没搞明白明白楼主要这些做 ...

就是要把皮带轮安上 然后轴立起来用

楼主:
也不知道各位大师能不能看得懂我画的简笔画
外面的框是用角铁焊的架子,电机已经固定好了,现在就差轴了,忽然想到轴的上边还要安一个铸铁的圆盘(直径大约400mm),那么这个圆盘孔直径得和轴承的一样吧?用键链接轴和上上面的圆盘吗?
还有个小问题,这样的圆盘一般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呢?
谢谢大家!!

网友B:
不知道这个离心机准备用多大转速,上面负载多少,偏心如何。
单看示意图,结构让人怕怕。

网友H:
彭老好早啊!
土法上马,确实有点不踏实。

楼主早点把图发出来,说明工况,这里热心人很多,会帮你把图都画好的。
挤牙膏一样,帮你的人会做很多无用功的。
机械设计不值钱啊。最近经常帮用户设计设备的焊接底座,因为我们卖其中的一个设备,基础改造本不是我们的事,可代理商一定要我们出图,无偿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离心机准备用多大转速,上面负载多少,偏心如何。
单看示意图,结构让人怕怕。

我也觉得有点单薄 不过就是一个模型,不是特别重的,一两百转每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彭老好早啊!
土法上马,确实有点不踏实。

好的,多谢多谢啊,不过我对这些都不大明白,所以只能用简笔画的型式了,现在需要的是一张可以给加工轴的师傅看的图,轴的要求是:
1,轴总长600mm
2,最上端有一个厚度10mm左右,直径400mm左右的的圆盘
3,轴的正中间要安一个28mm的孔的带轮
4,轴两端用6205轴承
谢谢啦

网友I:
不知道你上面负载多大,小的话,上下各装个带座轴承,这是最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所示,轴承改为小一号,然后将两端加工,配合为过盈配合,过盈量不要选的过大,0.01即可。还有机械的默 ...

大师,有时间的时候能帮我画一张可以给车床师傅看的图吗?
要求是这样的
1,轴总长600mm
2,轴最上端需要安装一个厚10mm,直径400mm的圆盘,圆盘中间的孔未定
3,轴正中间安一个中孔直径28mm的皮带轮,皮带最大轮外径大约95mm,厚度40mm
4,轴的两端用6206轴承固定
别的就没了,工作环境应该是震动比较大,轴径向上受力挺大的。
配合之类的我都不懂,麻烦帮我都注明一下吧!包括轴套之类的东西,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你上面负载多大,小的话,上下各装个带座轴承,这是最方便的。

负载不是很大,几公斤吧,就是轴是35号钢,挺重的

网友J:
什么皮带?平的还是三角的。三角的没事,平的么,,嘿嘿——考虑转时会不会重力脱落
皮带涨紧考虑木有?
涨紧力小了,皮带打滑。大了么轴受弯矩,轴转动时不平衡摇晃。

网友I:
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轴用光轴就可以。另外带座外球面轴承没有画正确。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东西是干嘛用的。把目地直接说出来比较好。

或者是一个小转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皮带?平的还是三角的。三角的没事,平的么,,嘿嘿——考虑转时会不会重力脱落
皮带涨紧考虑木有?
...

这个整个东西结构不是我想出来的,用的是三角带,我也觉得这个轴这么长太容易晃动了,不过没有办法啊,只能照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这样行不行。

这个太好了,简直就是完美啊,就是这样的!!!太感谢你了,太谢谢了
只不过我的轴直径才30mm……我要换一根轴吗?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画出给车床师傅看的图吗?就是那种各个尺寸都有的,还有各种配合之类的,非常感谢!

网友K:
楼主是否可以将带轮孔扩大,加个免键衬套。

网友L:
F:\J\机械\转轴\QQ截图20140509120212.png
供参考

网友(点评):
唉。图在你自己的电脑上,别人怎么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供参考

图没有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否可以将带轮孔扩大,加个免键衬套。

带轮孔可以扩大吗?会不会不同心啊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这边老是显示内部错误 也不知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有时间的时候能帮我画一张可以给车床师傅看的图吗?
要求是这样的
1,轴总长600mm

晚上回去帮你弄吧,现在有点忙

网友(点评):
恩恩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L:
看下这下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下载了才能看,麻烦。要贴jpg文件才好。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我下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轮孔可以扩大吗?会不会不同心啊

只要师傅车的好,肯定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看下这下可以了吗
设计图在下面:

设计稚嫩了些。轴有了下面轴承的止退台阶以后,4个固定环都是多余的。
还要问的是,轴承画出来了,它们用什么东西安装?

网友B:
在贴出的几个设计中,31楼的比较好。
不过31楼用了外球面轴承,却没有知道外球面轴承的发展由来和使用方法。
外球面轴承是纺织机械最常用的轴承,因为方便,也为其他很多行业机械使用。
纺织机械因为量多,精度相对说来不太高,所以其轴类常用光圆钢。而光圆钢除去两端截平倒角外不作加工。
切记,通轴而用外球面轴承,轴应该是光圆钢。以前光圆钢只有拉制的,现在则有磨光园、镀铬磨光园可以选择。
楼主的东西,可以参考一下我已经贴出的一个帖子“机械设计实例:放料转盘”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151
用角钢做个架子,上下能安装带座外球面轴承,到机电市场轴承摊位买2个,轴承型号UVFC206;买一根直径30毫米的磨光圆钢,模具材料摊位和齿轮摊位一定有;再把已有的皮带轮内孔和光圆钢相配,应该是最简单可行的做法。
外球面轴承上面有紧定螺钉,轴不会跑出来的。
皮带轮那里要有平键配合,带轮下面需要一个41楼图上那样的固定环以定位。
上端圆盘要和光轴的孔、轴配合要有足够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图在下面:

轴承我买了轴承座,把轴承座拧在角钢上面。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贴出的几个设计中,31楼的比较好。
不过31楼用了外球面轴承,却没有知道外球面轴承的发展由来和使用方法 ...

老师 ,我买好的轴是35号钢的,外表面特别光滑,是您说的那种光圆钢吧?
固定环是什么样子的?去哪里可以买到呢?是标准件吗?
就是说我要把我现在的深沟球轴承换成外球面轴承吗?
还有,轴的两端25毫米直径要加工多长呢?

非常感谢老师的耐心解答~这方面真的几乎不懂

网友(点评):
有台阶的话,安装轴承的轴颈比轴承厚度大1个毫米就可以。6205可以用16,6206用19。不能像这张图那样伸出去。上面安装圆盘的伸出则应是轴直径的约1.5倍,40毫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 ,我买好的轴是35号钢的,外表面特别光滑,是您说的那种光圆钢吧?
固定环是什么样子的?去哪里可以 ...

固定环米思米有售

网友(点评):
土设备用米思米,烧钱?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设计图在下面:

轴承怎么安装?没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楼主在46楼已经回复“轴承我买了轴承座,把轴承座拧在角钢上面”。你准备怎么做?

网友:
建议楼主去找个懂的画图的人,现场一讲,人家分分钟就把你画好了,比你在这求助好多了。在这儿你没尺寸,别人没法给你画。

网友:
轴应该两头轴承小,中间粗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贴出的几个设计中,31楼的比较好。
不过31楼用了外球面轴承,却没有知道外球面轴承的发展由来和使用方法 ...

谢谢老师!准备拿给车工师傅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字卡簧固定轴承。具体还要看工况。第二个问题,皮带轮孔再干大点30就完事了。轴承松用胶水。

轴承松,居然建议用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挺好
但是卡簧装的是轻载

轴销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轴承怎么安装?没太明白什么意思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误解你的问题了!我也打算使用轴承座!

网友(点评):
用哪种轴承座?用了轴承座还能不能加固定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误解你的问题了!我也打算使用轴承座!

最好的是使用带座轴承,如果不用就自己加工,不需轴承挡圈,轴承座可以使用台阶挡住轴承外圆限制轴向移动

网友:
机械设计没好好学啊,轴承的固定方式有很多种,按照你的要求好好翻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