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有啥缺陷?

楼主(2014-05-08):
javascript:;这个模具有啥缺陷?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压力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不平衡

谢谢指点。怎样优化?

网友B:
从图中看,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产品。但是,可以这样说,类似这样的大批量的多型腔的模具,其结构应该很简单。但是,流道系统的设计就显得十分的主要。当然还有冷却系统与顶出系统的设计。楼主这样的设计显然也注意到流道的设计,特别是浇口部分的设计,因为不清楚具体的产品,所以不好做更多的评价。
但是,楼主的流道设计基本错误!
流道设计的基本原则:尽可能保证料流无损伤同时充满型腔。
所以,早多型腔设计的时候必须充分的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是以上几位之处的流道设计的平衡布置。
但是,像楼主这套模具如此多的型腔,要做到平衡布置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一般就应该做三板模设计或者设计成热流道。
具体如何做,必须依照产品的实际需求进行综合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中看,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产品。但是,可以这样说,类似这样的大批量的多型腔的模具,其结构应该很简单。 ...

多谢版主指点!这个产品是直径6毫米的圆球。经验少,没有接触这么多模腔的模具,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点评):
圆球产品的圆度要求如何?如果很高,那么,你的浇口设计必须充分的考虑保压功能的设计。看来最好做热流道!否则,这模具难以做好!

网友(点评):
而且,要与注射工艺做好配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这个产品是直径6毫米的圆球。经验少,没有接触这么多模腔的模具,不知从何下手。

直径要求挺高的,热流道模具费高,不知客户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