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零件的加工节拍疑问

楼主(2014-05-08):
我们用加工中心加工零件,先用理论值算出单个的加工时间(包括切削时间,空移时间,换刀时间),但是,在机床上加工出来的时间就是跟理论算出来的差挺多的,实际加工时给的进给速度值与理论给的值是一样的,但是结果就是差挺多的。

哪位有关于算节拍这方面资料或者是有算节拍的经验帮忙分享下,我在此先谢了!

网友A:
你把你的计算表格发来看看。
PS:可能是你的切削长度估算有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计算表格发来看看。
PS:可能是你的切削长度估算有出入。

切削长度也是按零件的加工长度,然后再加长2mm左右,例如一个孔深度为10,我一般会多给2,3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削长度也是按零件的加工长度,然后再加长2mm左右,例如一个孔深度为10,我一般会多给2,3mm

加工中心计算节拍时要涉及的时间:
1.换刀时间
2.走空刀时间(G0时)。如果大机床干的小活,所用刀具比较多,机床快进速度又不够快的话,一个产品干下来会差不少时间的。
3.走刀距离,这个要注意要在切削长度上加上安全进刀和退刀距离。尤其是铣削和攻丝。铣平面和侧面时,至少要加上超过一个刀具直径的距离(直线进退刀时),攻丝时距离是深度的双倍,因为退刀也是G1。
4.工作台回转时间
5.一些特殊的停止时间,比如有些需要攻丝前暂停把底孔铁屑吹干净的。

网友B:
靠人工算有些复杂走刀根本算不 精确,用软件编程UG这些的看时间基本很准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人工算有些复杂走刀根本算不 精确,用软件编程UG这些的看时间基本很准差不了多少

ug编程出来的时间跟实际也是不准的,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点评):
默认F是250,如果F自己改动过那么基本是准的,来去不会超过百分20,当然三轴联动走曲面涉及到预读,程序算出来的时间都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计算节拍时要涉及的时间:
1.换刀时间
2.走空刀时间(G0时)。如果大机床干的小活,所用刀具比 ...

很感谢你这么热心,这么专业的回答!
我在算的时候也有涉及到你提的这些时间,所以我也会稍微估算了这些额外的时间(只不过我把这些时间大概的添加到切削时间里面,没有直接表明出来,就是把切削长度算长点,但是在实际加工中并没有我给的那么长),可能我估算的这些额外时间过于短,还有就是可能在加工中,我漏算了些什么时间(除切削时间外的其他时间,例如停顿什么,只不过这个停顿有时候用眼睛看不出来,所以忽略掉,不知道这个对不对?),我得再研究研究!

网友(2016-06-05):
工时定额计算公式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083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对于工时的计算。

网友:
具体说说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计算表格发来看看。
PS:可能是你的切削长度估算有出入。

方便留下WX吗

网友:
给加工中心算工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