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起牙烂牙

楼主(2014-05-08):
铝件螺纹(外螺纹、内螺纹),已倒角,起牙的地方有烂牙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起牙时离开工件远点

网友:
起牙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一定要表达清楚

网友:
2楼正解,倒角在大点,建议用手磨刀,

网友:
攻丝的话看看尾座和主轴中心一致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原因有太多种,最好上机器和工件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攻丝。

机攻吧?一般都是机床上领几牙再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刚切入的时候切削量小都被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太多种,最好上机器和工件照片

这就是照片

网友(2014-06-13):
用两个丝锥,分头锥二锥这样好些,要不就增大丝锥倒角长度攻的深一些

网友(2014-08-20):
起刀点远一点试试  看看是不是情况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