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塞铁装不进去了,在线等高手。

楼主(2014-05-08):
机床好长时间没用,中拖板卸下来保养的,可是装的时候就是装不进去,塞铁本来能全部塞进去的,锁紧沉头螺丝也能埋下去的,可是就是塞铁留一点在外面,怎么塞都不能全部塞下去。

楼主:
数控经济型40的机床。

网友A:
后面的螺丝你松了吗

网友:
你塞铁上涂点红丹粉,塞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螺丝你松了吗

松了,都拿下来了。

网友:
反了吧,要不就是有埋汰东西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我不知道数控是什么情况  只按照普车来说  你这情况一般用沉头螺丝拧上后 手摇中托板 手感轻了继续拧紧点 然后继续手摇来调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数控是什么情况  只按照普车来说  你这情况一般用沉头螺丝拧上后 手摇中托板 手感轻了继续拧紧点 然 ...

对!

楼主:
还是没装好。。。太紧了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用锤柄、橡胶锤,或者铁锤木头垫着敲击中拖板上面和两侧,然后紧一点赛铁,再敲,重复循环,目的使赛铁因为受到震动而落位。

网友:
我来教你吧,把X向摇到+到顶,这样就很轻的放进去了

网友:
估计是你敲变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