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铸铁怎么加工105精孔 深度60mm

楼主(2014-05-08):
材料  灰铁 要加一个105mm孔  公差0到-0.02  粗糙度1.6  孔深60mm   现在我先粗镗刀至  孔径 104.7  然后精镗  但是每次镗完以后  一直小1丝,然后镗刀再调大1丝  再镗  孔就准了     再做下一个的时候  就又小1丝   结果每次都这样     一开始用的G76  转速600  F80  后来用G85 结果 稍微能做两个   然后又小了      刀片是怀尔特的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给点水试试,(不要笑我,说什么铸铁不能浇水,严床子,我告诉你精加工没事)不行转速低点200,进给慢点20

网友:
精镗余量有点大吧

网友(点评):
单边0.15 还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点水试试,(不要笑我,说什么铸铁不能浇水,严床子,我告诉你精加工没事)不行转速低点200,进给慢点20

充水的

网友:
     你的刀片磨损也太快了吧?每调一次都会小

网友:
转速2,300,进给20,另外用G76,刀片用R角大点的

网友:
你的刀片磨损也太快了吧

网友:
刀片不可能磨损这么快的,你是加工中心精镗吧?刀具的微调单元估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