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说一下。可能是各位师傅理解错了哦~~~

楼主(2014-05-08):
没说明白
来的时候是 90的圆料,   只需要加工内孔和环槽,还有外圆和中间的槽 。别的不需要我加工了 。我是数控车的  ,只要是求加工快的工艺   。 以下是我的工艺:

1   车外圆   车到 80   深度32
2    平总长
3     换普通车床打孔  45的钻头 打 68深  平均 一个一分半 带上装卡
4      大数控粗膛孔、   内孔底面车平  内孔直径 46.5
5 小数控车精车   内孔环槽
6 小数控车  车小头 扎外圆槽
 因为我们两台数控车
大数控车 不能换刀架。。。 换刀架坐标系就乱了
小数控车最大卡85的外圆
小数控车不带尾座(线控)

网友:
你用个空心棒料就省事多了

网友(点评):
左侧有封头,肯定不能用空心棒吧。

网友A:
你用个管料就省事多了

网友:
管料节约成本

网友:
楼上三位请细心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个管料就省事多了

无语

网友B:
工艺没什么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最后一道工序的端面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没什么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最后一道工序的端面槽

端面槽是加工中心来做………如果端面环槽,在数控车加工需要多长时间,加工中心加工环槽需要10~12分钟,数控车能快点吗?转速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没什么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最后一道工序的端面槽

端面槽是加工中心来做………如果端面环槽,在数控车加工需要多长时间,加工中心加工环槽需要10~12分钟,数控车能快点吗?为了提升加工速度 转速多少呢?

网友(点评):
数控车这个槽,要不了三分钟。

网友:
表示怀疑,薄壁长筒零件,时间不说,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数控车,简易数控做的话工艺有点繁琐,而且精度不好控制。毋庸置疑的除了4的孔以外全部上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