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完整螺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08):
不完整这一段螺纹没1比16的锥度吗?

楼主:
做的ZG1/4“锥管螺纹,螺纹环规能控制在0位。今天用了个ZG1/4的内螺纹配合件试了下,有部分漏气,密封效果不好。
各位社友来看看吧!

网友A:
应该不是没有锥度,只是螺纹牙不完全了。因为管材外径限制到那了。你加工出来,那个部分的螺纹牙就要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没有锥度,只是螺纹牙不完全了。因为管材外径限制到那了。你加工出来,那个部分的螺纹牙就要矮了。

前阵子做的  ZG1/4”的螺纹,图纸要求20长,现在做出来密封效果不太好,具体过程如下,帮我分析下是哪儿错了?谢谢!
查表得知   基准长度6,大径13.157, 锥比1:16
则外圆刀车得锥面    大头为     (20-6)/16+13.157=14.032,小头为13.157-(6/16)=12.782 ,考虑车螺纹翻边和毛刺外圆总体车小20丝。
然后车螺纹用R值为小头减大头在除以2。车出来的螺纹线与外圆是相互平行的。感觉就是这里出毛病了。

手册上说外螺纹,最大有效螺纹基本长度为9,最大不能超11,,,所以有点矛盾了!

网友(点评):
首先,我不认为你的加工有问题。只问一点,你们测试的时候有没有装填料。或者说有没有裹生料带。英制管螺纹都不属于干密封螺纹。所以不要指望不缠带就密封。

网友B:
我们公司做的好像也不密封,ZG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用的R螺纹一致,我们做完之后基本也要用裹个生料带

网友(点评):
又不是干密封,当然要缠生料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做的好像也不密封,ZG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用的R螺纹一致,我们做完之后基本也要用裹个生料带

嗯,R1.R2是新国标锥管外螺纹。   这是汽车输油管上面的连接件。现在还未抛光,氧化,测试了下压力大有点漏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R1.R2是新国标锥管外螺纹。   这是汽车输油管上面的连接件。现在还未抛光除毛刺,测试了下压力大有点 ...

其实还是跟螺纹的加工有关系的,我们这边是用板牙的,不过还是不能达到螺纹密封,我们工作压力一般50MP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跟螺纹的加工有关系的,我们这边是用板牙的,不过还是不能达到螺纹密封,我们工作压力一般50MPa左 ...

跟加工的时候有关系,牵扯到密封不是特别好把握! 没经验.

网友:
不用料带能密封才怪呢,那得牙尖牙底都成型才行,就算能成型机床能达到这样的精度吗,除非是用软的材料,紫铜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跟螺纹的加工有关系的,我们这边是用板牙的,不过还是不能达到螺纹密封,我们工作压力一般50MPa左 ...

板牙牙尖一定达不到要求,

网友:
如果外牙没有问题,考虑一下内牙啊

网友:
后面那段不完整螺纹只是示意给你看的,不必纠结它了。干密封性好坏取决于牙型精度,牙型精度又取决于螺纹切削方式,推荐使用G92直进刀法。G76单刃斜进刀、G76单刃错齿进刀法牙形角精度差,不推荐使用。

网友:
要想不漏用NPTF螺纹

楼主(2014-06-09):
引用 楼主:
前阵子做的  ZG1/4”的螺纹,图纸要求20长,现在做出来密封效果不太好,具体过程如下,帮我分析下是哪儿错 ...

嗯,缠点生料带,轻轻旋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