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糙度的Ra和Rz的定义,请师傅赐教

楼主(2014-05-08):
公司以前是台企,粗糙度符号都是倒三角(有3个,4个,2个三角来表示粗糙度)好像是参照日本的JIS标准来着。
因公司被德国收购,最近有要整合图纸,上司拿了几张德国的图纸上面粗糙度标的是Rz,BOSS就要求以后图纸全都统一用Rz表示.
特请教大神如下:
1.德国企业粗糙度都用Rz来表示?
2.我查机械设计手册普遍建议使用Ra,所以想了解下标Rz发国内供应商是否合理?
3.是Ra方便检验呢还是Rz?

先谢过啦。

网友:
我见过的德国3W的粗糙度仪都可以测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坐等大神

网友:
应该不是吧,粗糙度有Ra    Ry  Rz  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A:
主要是计算和测量方法不一样:
1.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
在取样长度内,沿测量方向(Y方向)的轮廓线上的点与基准线之间距离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2.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Rz
指在取样长度内5个最大轮廓峰高的平均值和5个最大轮廓谷深的平均值之和。
3.轮廓最大高度Ry
在取样长度内,轮廓最高峰顶线和最低谷底线之间的距离。
一般机械制造工业中主要选用Ra。Ra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Ra=1/l ∫t0|Y(x)|dx或近似为Ra= 1/n ∑|Yi|。式中,Y为轮廓线上的点到基准线(中线)之间的距离;ι为取样长度。

网友(点评):
谢谢热心回复

网友:
能测Ra的一般也能测Rz,Ry。

网友:
你用光洁度仪是可以设定Ra,Ry,Rz的。看都可以测出来,再说也有换算关系可以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计算和测量方法不一样:
1.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
在取样长度内,沿测量方向(Y方向)的轮廓线上的点与 ...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