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齿轮模数怎么理解

楼主(2014-05-08):
首先我知道模数的定义是什么,我想请教的是模数这样定义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这样定义,这样定义有什么好处或者说是方便的地方?可以想螺距一样定义齿距,为什么要定义一个模数呢???

网友:
你都知道有方便的地方,就上方便的地方查查。一般书上都会讲为什么要规定模数。

网友:
给你把尺子,你去量两个齿轮间的弧长吧。俺很纳闷,这么基础的东西随手一搜就能找到,非要问。人不能这么懒吧。

网友:
规定的计算参数

网友:
等答案,我也想知道,哈哈
如果楼主不是机械专业的,帖子里说一声,大家会给你答案的。
如果是机械专业的,那就要打屁屁了

网友:
分度圆的公式多研究研究。

网友:
给齿轮定义模数是为了标准化,也方便定义齿轮的大小。单纯定义一个齿距,你能辨别一个两个齿轮外径的大小吗?想想为什么蜗杆为什么要标准化分度圆直径就明白了。

网友:
便于刀具的制造和齿轮的设计。
你设计那不可能随便定模数吧,定了也无法找到加工刀具。
刀具加工厂也不可能随便生产不标准的齿轮刀吧生产了谁要。
齿轮为设计和制造的统一所以要定义标准模数。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跟一个受教了

网友A:
齿轮分度圆直径d=p*z/pi式中含有无理数pi,对齿轮的计算,制造和测量等颇为不便。为此,人们人为地将此比值p/pi取为一有理数系列,并称该值为模数

网友:
支持LZ,虽然书上说得当时可以理解,但是有具体的例子佐证就更清楚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分度圆直径d=p*z/pi式中含有无理数pi,对齿轮的计算,制造和测量等颇为不便。为此,人们人为地将此比值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