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中的惰轮问题

楼主(2014-05-09):
请问,已确定的一对外啮合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现加入一个惰轮,惰轮的设计过程以及校核时惰轮应如何考虑?谢谢

网友:
考虑轴距和强度。

网友:
考虑惰轮的强度,类似于正反转。这个要考虑进去的。要乘个系数在里面的。

网友:
就是惰轮受交变应力,跟行星轮类似,循环系数乘以0.7.
还有就是如果有角变位的话,惰轮带入前后连个齿轮计算时,惰轮齿顶圆会不一致,
要取较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