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红外的感应器是什么牌子的?好像看不到他的接收模块的?

楼主(2014-05-09):
最近看到一台焊齿机的送齿振盘上有个挑选小合金方向的红外探头,请教他的接收模块是和发射模块一体的吗?小合金两个方向都有个斜面,就是斜度稍微有点不同,当检测到方向不对时,就会用气吹走,请教他是怎么检测小合金上的斜面的呢?

网友:
这是光纤传感器

网友:
光电传感的吧

网友A:
这个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光纤传感器(配对使用),上面两个在一起的我叫他信号放大器(不知对不对)。
这货比较好,精度挺高的。
我就组装过,用途知道,原理就不太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光纤传感器(配对使用),上面两个在一起的我叫他信号放大器(不知对不对)。
这货 ...

查了下资料,前面出光的应该叫光纤传感器,后面那个数显的是光纤放大器,不过类型有很多种,不知道要检测反射面角度的是哪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资料,前面出光的应该叫光纤传感器,后面那个数显的是光纤放大器,不过类型有很多种,不知道要检测 ...

告诉你个快捷的方法,直接打电话去问问 基恩士 (日本做这类产品的公司,中国有代理)的专业人士。
我就经常直接问厂家,快的很。

网友:
牌子上不印着KEYENCE吗??

网友:
楼上都说的八九不离十了,点个赞吧

网友:
基恩士的

网友B:
放大器+同轴光纤+聚焦镜头 价格约650元一套,光点直径最小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同轴光纤+聚焦镜头 价格约650元一套,光点直径最小0.2mm

兄弟,请教你,是不是当光点射向不同角度的反射面放大器就会有不同的读数?

这东西易用吗?用光斑对准反射面,然后在放大器里确认那个反馈的读数,设置io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露珠不是做电气的?你理解的差不多了,就是照射到各个面的反射值大小然后输出信号,推荐个松下有款一百多的检测这个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露珠不是做电气的?你理解的差不多了,就是照射到各个面的反射值大小然后输出信号,推荐个松下有款一百多的 ...

兄弟,能直接给个松下的型号吗?这方面真的没接触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光纤传感器(配对使用),上面两个在一起的我叫他信号放大器(不知对不对)。
这货 ...

你说得对,不过我这都是用的松下的 ,有便宜点的介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请教你,是不是当光点射向不同角度的反射面放大器就会有不同的读数?

这东西易用吗?用光斑对准 ...

是的,你想的就是对的,现在是资源整合的时代,你不一定需要弄清楚所有的东西,比如你可以把这件事情交给KEYENCE 或OMRON,他们会给你专业的支持。
所说的三件套KEYENCE 型号分别为:放大器:FS-N18N    同轴光纤:FU-35FA   镜头:F-2HA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想的就是对的,现在是资源整合的时代,你不一定需要弄清楚所有的东西,比如你可以把这件事情交给 ...

有时想去了解它的工作方法跟原理,只是为了更好的使用它,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得对,不过我这都是用的松下的 ,有便宜点的介绍吗

说真的,我再日企,用的是基恩士,日本人不太相信国货。
而且他们与基恩士长期合作,会拿到低价的。
国货我不太了解,要问大侠了

网友:
是收发一体的光纤传感器,通过两根光纤完成,可以调节适应不同的反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