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铣床设计

楼主(2014-05-09):
毕设设计个小铣床的主轴箱,主轴功率只有0.37kw,要不要考虑主轴电机与主轴功率的匹配问题呢?
我们学校有两台小的数控铣床,都是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电机功率也是0.37kw,齿形带直接传动主轴,中间也没有齿轮变级,似乎也没考虑这个问题。。。正在纠结要不要设计个中间轴变级呢,大侠给点意见吧~~~

楼主:
在线等高手指教!

网友A:
铣床主轴功率 你是怎么计算的,说到底 还是得从实际工况中的力学计算得出的,这个你查过相关的计算公式吗? 所要求的主轴转速范围 通过变频调速能否满足要求。变频调速是可以解决变速的问题,但也是需要有前提条件的。。   你这是在做毕业设计,所选的电机功率计算包括 变频器选型都要有 计算依据,不能凭空给出一个值,到时候答辩的时候 你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 借鉴别人的,但这个说服力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主轴功率 你是怎么计算的,说到底 还是得从实际工况中的力学计算得出的,这个你查过相关的计算公式吗? ...

谢谢你的回答!
主轴0.37KW是毕设任务书给定的,整个任务书就给了这个数据:主轴:0.37KW 4000RPM(感觉这个转速给的也别扭,额定不可能,最高转速吧)。其他啥要求都没给。问老师也是支支吾吾,好像就随我怎么去做。
首先要正经的分析工艺,一般典型加工条件,放到0.37这个个值都觉得不够用,所以直接从0.37下手硬着头皮做了,然后回过头给个工况计算说满足加工要求完事。。。选了台电机在可以在5——100Hz内变频,50以上为恒功率。那么不用变速的话恒功率的转速范围应该是不够用的吧,而且按正规的设计要求,一定转速范围内是要求恒功率的。但是摆在学校工厂那两数控铣床,都是那玩意,0.37kw的电机,就一个带传动。。。我就很纳闷了,所以上来问。
我真想把任务书给的参数都改了,做台 正常点的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主轴功率 你是怎么计算的,说到底 还是得从实际工况中的力学计算得出的,这个你查过相关的计算公式吗? ...

这个都是任务书给的额,主轴:0.37 KW   4000RMB,就给了这两参数让人设计。。。
算了。。。学校给的破课题,还是我自己去纠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