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齿条传动

楼主(2014-05-09):
齿轮齿条带动平台竖直升降。。齿条竖直移动,齿轮只转动。。要两节齿条,怎么实现自锁??还有怎么实现增节(两节齿条增加在一起可升降,达到高度)??载重只有10KG真心求助,希望大侠们给个方案,,谢谢了

网友A:
升多高,齿条现成品一般做成500mm,1000mm长的

网友B:
用蜗轮蜗杆减速机,,,,,,,,或者电机轮加抱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多高,齿条现成品一般做成500mm,1000mm长的

额、、升12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蜗轮蜗杆减速机,,,,,,,,或者电机轮加抱闸。

额、、用齿轮齿条,但貌似齿轮齿条不能刹车也就自锁

网友C:
用电机自锁吧,1200根本不算长!

网友D: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很典型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机自锁吧,1200根本不算长!

额、、老师要求用两节齿条,,电机带动齿轮转动,,使齿条一节先上升,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再第二节上升。。。。想不出做法。。。不过还是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供参考。

额、、老师要求用两节齿条,,电机带动齿轮转动,,使齿条一节先上升,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再第二节上升。。。。想不出做法。。。不过还是谢了

网友E:
你的两节齿条怎么安装啊?至于自锁的话,你在电机的选择上可以下工夫,比如选蜗轮蜗杆的减速电机就可以实现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两节齿条怎么安装啊?至于自锁的话,你在电机的选择上可以下工夫,比如选蜗轮蜗杆的减速电机就可以实现 ...

就是不知道。。。

网友:
至于自锁的话,你在电机的选择上选带制动的伺服电机

网友(2014-06-19):
前来学习,我也不懂。

网友:
棘轮机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