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配合公差问题

楼主(2014-05-09):
一般来讲如图中所示的轴承配合公差不是用在外圈转动的场合吗?新手求教

网友A:
不是外圈转动的场合,是外圈相对于载荷转动的场合。
先区分圆周载荷与点载荷两个概念。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外圈相对内圈赚到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是分离型,可以在安装过程中调整游隙的大小,内外圈均可过盈配合;

上图采外圈过盈,内圈为过渡配合到间隙配合,估计是为了方便调整游隙所致;

又,如图中所示的轴承配合公差不是用在外圈转动的场合吗?  这是对深沟球轴承而言,要先确认轴承形态,再决定选用的安装配合。

网友(点评):
非也非也!Liao侠,轴承种类对配合有一定影响,但配合主要是由载荷类型决定的。

网友:
恩恩    楼上的大虾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外圈转动的场合,是外圈相对于载荷转动的场合。
先区分圆周载荷与点载荷两个概念。

啥叫外圈相对于载荷转动的场合?

网友(点评):
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718&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