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查看未完全定义的地方?

楼主(2014-05-09):
我用SOLIDWORKS
2010的

网友A:
未完全定义是蓝色,完全定义是黑色

网友:
同意一楼

网友:
一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完全定义是蓝色,完全定义是黑色

有些时候差不多,那怎么办

网友(点评):
什么地方差不多?

网友B:
有个功能是检验草图,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完全定义是蓝色,完全定义是黑色

找不到颜色提示的时候,怎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功能是检验草图,你找找。

具体在哪里能告诉吗?

网友:
要注意直线的颜色和直线两个端点的颜色,
圆的颜色和圆心的颜色。

比如圆的位置定义好了,直径不定义,
圆心会变黑,但圆仍是蓝色的,
直径定义好了就变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在哪里能告诉吗?

工具——草图工具——检查草图合法性!一般我碰到问题就先到这看。

网友C:
1、草图里的完全定义看线条颜色。
2、装配体里完全定义看前面是否有一个“—”号。

网友:
具体在哪里能告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草图工具——检查草图合法性!一般我碰到问题就先到这看。

貌似没有提示哪里还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草图里的完全定义看线条颜色。
2、装配体里完全定义看前面是否有一个“—”号。

那个“-”我清楚,就是不知道草图哪里还没有完全定义的

网友:
一楼正确且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提示哪里还未定义

要选择你要做的特征,会根据特征提示的。不同的特征草图的画法不一样的。

网友:
LZ说的可能是不易查觉的细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