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安装形式

楼主(2014-05-09):
液压缸的安装形式,耳环和法兰有什么区别?该如何选用?那种应用更广泛

网友:
有液压样本,上面都会有安装的位置,就像电机样本一样,可以从几个方向来安装

网友:
同求大神解答

网友:
耳环连接的适合于需要油缸摆动的场合,法兰连接的适合于油缸固定的场合,当然,耳环连接的也适合于有些固定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