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体常用材料是什么

楼主(2014-05-09):
缸体常用材料是什么?现在用灰铸铁还多吗

网友:
柴油机用的较多,汽油机铸铝的多

网友:
基本还是HT

网友A:
液压缸还是气缸啊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液压缸的缸体材料和连接方式有一定的关系,省事直接用无缝钢管吧?

网友:
20号钢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还是气缸啊

液压缸

网友:
你关注一下各种汽车的参数的话,就知道,汽车的缸体材料是铝。液压缸的材料是20钢吧。

网友:
破碎锤的缸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液压缸

球墨铸铁,碳钢45# 40cr  27siMn  40CrMnTi 奥氏体不锈钢  压力等级不同用途不同材质都不一样

网友(2014-06-08):
好的就用镍2钢,次一点的30CrMnSi

网友:
液压缸普遍用的是45#或者球墨铸铁为材料。我就是做液压机的,这两种最常用。

网友:
27SiMn的也很多。

网友:
张知识了

网友:
主要是铸铁和无缝钢

网友:
汽车的有铸铁和铝

网友:
精拔无缝钢管

网友:
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