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简单增行程机构

楼主(2014-05-09):
请教,比如我有标准气缸,行程200mm。我的设备上需要一个顶料装置,需要行程500mm。有没有标准的增加行程的齿轮箱和我的气缸连接最后可以输出500mm行程?
我也可以自己设计几个齿轮配合实现行程增加,但还是想用标准件。

谢谢。

网友:
最好给个图。

网友:
200:500的杠杆???

网友A:
200变400倒是很简单,一个齿轮装在气缸活塞杆上,齿轮两边夹着两根齿条,一条固定,另一条可移动,当气缸运动时可以让活动的齿条输出两倍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变400倒是很简单,一个齿轮装在气缸活塞杆上,齿轮两边夹着两根齿条,一条固定,另一条可移动,当气缸运 ...

这个是两倍吗?感觉应该是3.14倍?
不管几倍,这种机构有组装好的标准件吗?

网友(点评):
感觉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感觉就是感觉,没经过计算。

网友(点评):
又想了想,的确是两倍。

网友(点评):
这种机构我也没去仔细研究过,只是见过。标准件我没见过,不过这个机构也不算复杂,齿轮齿条都可以买,然后自己组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