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转子轴套的周向螺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5-09):
请问如下转子轴套的周向螺孔有什么作用?也就是8个M4-6H 孔。

网友:
可能是为了方便拧轴吧,上几个螺栓,拧动转轴就会方便多了。至少我昨天还这么干过

网友:
信息量太少!所以我就猜了!
我才可能是还要固定个什么环类的,或者固定个什么作为驱动部件的东西,比方带齿轮的齿圈

网友:
我也举得楼上说的有理,应该是要固定什么东西在上面

网友:
固定转套?
或者转套过盈装配部好拆
用螺钉,把该套顶出来

网友:
可能是连接什么部件吧

楼主:
我补充一下装配图。这是别人的图。装配图中是两个零件。零件图中是一个零件,是否有错误?请教诸位。D:\转子轴套

网友:
只给一个零件图叫人猜谜?

网友:
搞那个多的基准干嘛,没见着形位公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