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振动筛

楼主(2014-05-09):
最近做直线振动筛,振动电机驱动,问题是这个电机装在什么位置比较好//

网友:
都是装在后面,震动力与物料前进方向30度角左右

网友(2014-07-02):
下边 ,上边 侧边都可以啊

网友(2014-09-11):
我们厂买的进口直线筛,电机是在侧面,双电机驱动

网友(2016-01-08):
较大型的都是装侧面

网友(2018-02-11):
基本上都是侧边驱动,角度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