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 转子铁芯和定子 冲压后还需要精加工嘛?

楼主(2014-05-10):
大家早上好:请教个问题哦  电动工具上用的 转子铁芯和定子 冲压后直接就可以绕线组装使用了嘛?   还是还需要精加工后才可以绕线啊?    还是材料一般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啊?  是普通 钢 还是 高硅钢 啊?  (这个转子全部组装好后,卖的价格37快左右)

网友:
硅钢片叠起来以后车削外圆加工

网友(点评):
请问要怎么叠起来啊? 我看了下手上买的样品,好像叠的非常严禁,除了可以看到每片的纹路外就好像一个整体一样的

网友(点评):
无语,是几十片散片叠在一起怎么车

网友:
电动工具电机叠起来后就可以绕线,不需要加工。

网友(点评):
请问要怎么叠起来啊? 我看了下手上买的样品,好像叠的非常严禁,除了可以看到每片的纹路外就好像一个整体一样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冲压完成就可以压制。这个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了。用高速冲+高速送料+自动压制连续模可以实现自动化。如果想便宜,可以买二手料来冲制,做出来的价格比原材料价格还便宜,质量可保证。

网友A:
自动叠铆压力机一体生产线 ,
还有用人工工装装配的
做的精度高就不用精加工了,不高就要光一刀

网友B:
应该不需要精加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叠铆压力机一体生产线 ,
还有用人工工装装配的
做的精度高就不用精加工了,不高就要光一刀

自动叠铆压力机   这个关键词在百度找不到什么资料,兄弟有资料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需要精加工吧

最好还是要精车一下,组装后通过塞尺检查一下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叠铆压力机   这个关键词在百度找不到什么资料,兄弟有资料发出来看看吗?

模具配套自动送料压力机,自动叠铆的,效率很高,速度快  你找视频看看,应该有
以前搞外转子风机 转子的时候去上海风机厂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要精车一下,组装后通过塞尺检查一下间隙

噢,这样啊

网友:
    这个铁芯怎么做出来的上面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冲床冲好后卯起来的,你注意看铁芯厚度上有三个点,那是铆接在一起用的。

     电机的厂家直接从供应商那买来做好的转子,轴,端板,压换向器,然后经过压轴(轴压入到转子里面),压端板,压换向器,绕漆包线,动平衡,精车、点焊、最后滴漆

     还有一种转子是不需要铆的,那种电机厂买来的转子铁芯就是一片一片散的,拿回来先压轴,这时候压轴就要用转子上的槽定位,用轴来挤紧的,然后压端板,压换向器,绕漆包线,动平衡 ,精车、点焊、滴漆

至于你说的价格这要看转子类型的,不知道楼主是哪里的,在浙江岱山看过,只看了一次就断定那边的电机价格肯定底的要死,完全是作坊式的,没家几个人,这家做这道那家做那道,成本很低的,但是质量上你懂得

网友(点评):
感觉中国很多技术要求不高的机械产品都是作坊式的

网友:
转子端面三个或者五个扣点,扣点深度和一片硅钢片厚度相同,有电子阀控制,第一片是冲穿的,没扣点,所以能垫在一起,一般还要用压力机压一下,主要是控制高度,不压也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