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助,我用workbench模态分析,各阶频率连成线了,如图,怎么解释,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2014-05-10):
求助,我用workbench模态分析,各阶频率连成线了,如图,怎么解释,有什么问题么

如图

如图

网友:
不懂,补习中!

网友:
这是冲击响应?

楼主:
不是冲击,就是模态分析,我画的示意图,单位电脑不能上网。挺奇怪的一直不理解,期待大神解释。

网友:
这只是图例的一种显示方式,就是一个折现趋势图啊,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7-08-23):
11111111增加威望,

网友:
8个字,经验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