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入门篇GCode_Interpreter

楼主(2014-05-10):
首先声明
我不是专家,业余捣鼓
源代码首先来自网络
开发平台Arduino及Maple
http://www.arduino.cc/
http://leaflabs.com/devices/
国内活跃社区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um.php

竟然缺少积累,首先寻找最大的开放式开源平台,这样可以积累全球范围的创客和DIY者的脑力活动经验
来入门了解熟悉思路架构等

我只捣鼓了下8位机Arduino 移植到32位机Maple 方面一点点事情,
许多功能还木完成,不过作为低档次得应用可能还有可能

我自己也是个半桶水,再乐意玩的起码自学能力还是要有点吧

拒绝 所有的求
求人不如求自己 不然木玩

高手绕道 谢谢!

楼主:
GCode_Interpreter是比较容易懂的,木那些寄存器等虾米开始不容易懂的东东
贴代码先
直接Maple的,某宝许多超便宜哈
晕,我怎么上不了RAR?
想玩的留下 e妹吧
第一个妹麻烦传第二个妹哈
我平常杂事多
谁放网盘上再,麻烦开放下

楼主:
// Arduino G-code Interpreter for Rep Rap
// v1.0 by Mike Ellery - initial software (mellery@gmail.com)
// v1.1 by Zach Hoeken - cleaned up and did lots of tweaks (hoeken@gmail.com)
// v1.2 by Chris Meighan - cleanup / G2&G3 support (cmeighan@gmail.com)
// v1.3 by Zach Hoeken - added thermocouple support and multi-sample temp readings. (hoeken@gmail.com)

// Arduino G-code Interpreter for Macro / Micro photography
// v1.4 by Gene Cooper - modified and setup controls for macro / micro photography (gene@fourchambers.org)
//modified by YaoHan China 2010.2.15
//modified by JiWei China 2010.2.22 (jwdesign@163.com,QQ:75990175)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iquidCrystal.h>

//启动(高电平有效)/暂停(低电平有效)  默认高电平
#define BUTTON_CTL 35

//点动模式键(高电平有效)  默认低电平
#define BUTTON_SS 36

//点动键
#define BUTTON_MAN 15

//电位器速度控制
#define SPEEN_CTL 16

//手动调速使能
#define BUTTON_SP_EN 17

//LCD 类型 1604或1602
#define LCD_TYPE 1604
//LCD 引脚定义
#define LCD_RS 23
#define LCD_EN 24
#define LCD_D4 25
#define LCD_D5 26
#define LCD_D6 27
#define LCD_D7 28

//命令字符串
#define COMMAND_SIZE 128
char word_old[COMMAND_SIZE];
byte serial_count=0;
int no_data = 0;
//LCD 引脚链接 配置
LiquidCrystal lcd(LCD_RS,LCD_EN,LCD_D4,LCD_D5,LCD_D6,LCD_D7);
//停止控制,高电平有效
#define BUTTON_STOP 30
int stop_flag=0;

//暂停
void pause(){
  while(!digitalRead(BUTTON_CTL));
}

void stopper(){
elayMicroseconds(10);
  stop_flag = digitalRead(BUTTON_STOP);

void setup()
{
  //show start
erialUSB.println("start");

  //启动lcd
    lcd.begin(16,4);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hello, world!");

  //初始化控制引脚及引脚功能
inMode(BUTTON_CTL,INPUT_PULLUP);
inMode(BUTTON_SS,INPUT_PULLDOWN);
inMode(BUTTON_STOP,INPUT_PULLDOWN);
  pinMode(BUTTON_MAN,INPUT_ANALOG);

  //控制引脚的中断
ttachInterrupt(BUTTON_CTL,pause,FALLING);//暂停的中断
ttachInterrupt(BUTTON_STOP,stopper,CHANGE);

  //other init
nit_process_string();
  init_steppers();
nit_camera();

}

void loop()
{
  char c;

  //读取输入的字符
  if ((SerialUSB.available() > 0) && (!stop_flag))

    c = SerialUSB.read();
    no_data = 0;

    //换行符代表一个命令的结束
    if (c != '\n')

      word_old[serial_count] = c;
      serial_count++;

    }

  //标记没有数据输入
  else

    no_data++;
    delayMicroseconds(100);

  //if theres a pause or we got a real command, do it
  if ((serial_count && (c == '\n' || no_data > 100)) && (!stop_flag))

    //处理命令
    process_string(word_old, serial_count);

    //清除命令
    init_process_string();

  //如果没有数据关闭电机
f (no_data > 1000)
    disable_steppers();

  //如果ss键按下进入点动模式
  //if(digitalRead(BUTTON_SS)) ss();
un_a();
}

//点动模式
void ss(){

  delay(1);
  if(!digitalRead(BUTTON_SS))return;
f(!digitalRead(BUTTON_SS))return;
  //init_process_string();
  //init_steppers();
  //init_camera();

// SerialUSB.println("Step By Step Mode");
//#if (LCD_TYPE == 1604 )
  //当LCD为1604时显示要处理的命令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tep By Step Mode");
//#endif
  process_string("G1 F5000",8);
rocess_string("G91",8);
  //init_process_string();

  while(digitalRead(BUTTON_SS)){
    int i=0;
    i=analogRead(BUTTON_MAN)>>9;
    //if (i==0){break;}
   //SerialUSB.println(i);
   //delay(1000);

   if(i==2){
      set_target(1000.0, 0.0, 0.0, 0.0);
      dda_move(getMaxSpeed());
      if(stop_flag) return;
      //process_string("X0.01",5);
      //init_process_string();
    }
    else
    if(i==5){
      set_target(-1000.0, 0.0, 0.0, 0.0);
      dda_move(getMaxSpeed());
      if(stop_flag) return;
      //process_string("X-0.01",6);
      //init_process_string();
    }

  //init_steppers();
  //init_camera();
   // SerialUSB.println("Return To Normal Mode");
     process_string("G1",8);
  // process_string("G91",8);
    init_process_string();
//#if (LCD_TYPE == 1604 )
  //当LCD为1604时显示要处理的命令
  // lcd.setCursor(0, 4);
  // lcd.print("Return To Normal Mode");
//#endif
}

void run_a()
{
  //delay(1);
  //if(digitalRead(14)== HIGH)return;
  //if(digitalRead(14)== HIGH)return;
  //process_string("G1 F2000",8);
 //process_string("G92",8);
process_string("G90",8);
process_string("X120 F10",5);
process_string("G4P2000",8);
 process_string("X10 F10",5);
// process_string("M101",8);
// process_string("X-50",5);
dda_move(getMaxSpeed());
init_process_string();

}

楼主:
// 定义机器参数
#define X_STEPS_PER_INCH 400
#define X_STEPS_PER_MM   16.0
#define X_MOTOR_STEPS    200

#define Y_STEPS_PER_INCH 400.0
#define Y_STEPS_PER_MM   16.0
#define Y_MOTOR_STEPS    200

#define Z_STEPS_PER_INCH 400.0
#define Z_STEPS_PER_MM   16.0
#define Z_MOTOR_STEPS    200

#define U_STEPS_PER_INCH 400.0
#define U_STEPS_PER_MM   16.0
#define U_MOTOR_STEPS    200

//最大进给率
#define FAST_XY_FEEDRATE 1500.0
#define FAST_Z_FEEDRATE  1500.0
#define FAST_U_FEEDRATE  1500.0
// Units in curve section
#define CURVE_SECTION_INCHES 0.019685
#define CURVE_SECTION_MM 0.5

// Set to one if sensor outputs inverting (ie: 1 means open, 0 means closed)
// RepRap opto endstops are *not* inverting.
#define SENSORS_INVERTING 1

/****************************************************************************************
 * digital i/o pin assignment
 *
* this uses the undocumented feature of Arduino - pins 14-19 correspond to analog 0-5
****************************************************************************************/

//camera shutter and control pins
#define CAM_SHUTTER_PIN1 29
#define CAM_SHUTTER_PIN2 30
//#define CAM_AUX_PIN1 31 // analog 0
//#define CAM_AUX_PIN2 32 // analog 1
//#define CAM_AUX_PIN3 33 // analog 2
//#define CAM_AUX_PIN4 34 // analog 3

// stepper driver pins
#define X_STEP_PIN 7
#define X_DIR_PIN 8
#define X_ENABLE_PIN 19

#define Y_STEP_PIN 9
#define Y_DIR_PIN 10
#define Y_ENABLE_PIN 19

#define Z_STEP_PIN 11
#define Z_DIR_PIN 12
#define Z_ENABLE_PIN 19

#define U_STEP_PIN 13
#define U_DIR_PIN 14
#define U_ENABLE_PIN 19

// limits not used right now
#define X_MIN_PIN 14
#define X_MAX_PIN 14
#define Y_MIN_PIN 14
#define Y_MAX_PIN 14
#define Z_MIN_PIN 14
#define Z_MAX_PIN 14
#define U_MIN_PIN 14
#define U_MAX_PIN 14

楼主:
void init_camera()
{
inMode(CAM_SHUTTER_PIN1, OUTPUT);
  pinMode(CAM_SHUTTER_PIN2, OUTPUT);
  //pinMode(CAM_AUX_PIN1, OUTPUT); // analog 0
// pinMode(CAM_AUX_PIN2, OUTPUT); // analog 1
 // pinMode(CAM_AUX_PIN3, OUTPUT); // analog 2
 // pinMode(CAM_AUX_PIN4, OUTPUT); // analog 3

void camera_shutter1()
{
  // fire the camera shutter via relay...1/4 sec hold time
igitalWrite(CAM_SHUTTER_PIN1, HIGH);
elay(250);
igitalWrite(CAM_SHUTTER_PIN1, LOW);

void camera_shutter2()
{
  // fire the camera shutter via relay...1/4 sec hold time
igitalWrite(CAM_SHUTTER_PIN2, HIGH);
elay(250);
  digitalWrite(CAM_SHUTTER_PIN2, LOW);

}
/*
void camera_aux1_on()

  // turn aux relay 1 on
  digitalWrite(CAM_AUX_PIN1, HIGH);

void camera_aux1_off()
{
  // turn aux relay 1 off
  digitalWrite(CAM_AUX_PIN1, LOW);
}

void camera_aux2_on()
{
  // turn aux relay 2 on
igitalWrite(CAM_AUX_PIN2, HIGH);
}

void camera_aux2_off()
{
  // turn aux relay 2 off
igitalWrite(CAM_AUX_PIN2, LOW);

void camera_aux3_on()
{
  // turn aux relay 3 on
  digitalWrite(CAM_AUX_PIN3, HIGH);
}

void camera_aux3_off()
{
  // turn aux relay 3 off
igitalWrite(CAM_AUX_PIN3, LOW);
}

void camera_aux4_on()
{
  // turn aux relay 4 on
  digitalWrite(CAM_AUX_PIN4, HIGH);
}

void camera_aux4_off()
{
  // turn aux relay 4 off
igitalWrite(CAM_AUX_PIN4, LOW);
}

网友:
楼主推荐的网址不错
请问楼主是玩什么的,用乐高玩具吗?

楼主:
// our point structure to make things nice.
struct LongPoint {
ong x;
  long y;
ong z;
ong u;
};

struct FloatPoint {
loat x;
loat y;
  float z;
  float u;
};

FloatPoint current_units;
FloatPoint target_units;
FloatPoint delta_units;

FloatPoint current_steps;
FloatPoint target_steps;
FloatPoint delta_steps;

boolean abs_mode = false;   //0 = 增量位置模式; 1 = 绝对位置模式

//default to inches for units
float x_units = X_STEPS_PER_INCH;
float y_units = Y_STEPS_PER_INCH;
float z_units = Z_STEPS_PER_INCH;
float u_units = U_STEPS_PER_INCH;
float curve_section = CURVE_SECTION_INCHES;

//our direction vars
byte x_direction = 1;
byte y_direction = 1;
byte z_direction = 1;
byte u_direction = 1;

//初始化字符串处理
void init_process_string()
{
  //init our command
or (byte i=0; i<COMMAND_SIZE; i++)
    word_old[i] = 0;
erial_count = 0;
}

//our feedrate variables.
float feedrate = 0.0;
long feedrate_micros = 0;

//读取并执行命令
void process_string(char instruction[], int size)

  //the character / means delete block... used for comments and stuff.
  if (instruction[0] == '/')

    // SerialUSB.print("ok");
    // SerialUSB.print(byte(78));
    return;

  //init baby!
  FloatPoint fp;
  fp.x = 0.0;
p.y = 0.0;
  fp.z = 0.0;
  fp.u = 0.0;

  byte code = 0;

  //显示在处理的命令
#if (LCD_TYPE == 1604 )
  // lcd.setCursor(0, 4);
  // lcd.print(word_old);
#endif
  SerialUSB.println();
  SerialUSB.print(instruction);
erialUSB.print("\t");

  //what line are we at?
  //        long line = -1;
  //        if (has_command('N', instruction, size))
  //                line = (long)search_string('N', instruction, size);

  /*
        Serial.print("line: ");
           Serial.println(line);
           Serial.println(instruction);
   */
  //判断是否读取了个 G代码?
  if (
    has_command('G', instruction, size) ||
    has_command('X', instruction, size) ||
    has_command('Y', instruction, size) ||
    has_command('Z', instruction, size) ||
    has_command('U', instruction, size)
    )

    //which one?
    code = (int)search_string('G', instruction, size);
    // Get co-ordinates if required by the code type given
    switch (code)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if(abs_mode)

        //we do it like this to save time. makes curves better.
        //eg. if only x and y are specified, we dont have to waste time looking up z.
        if (has_command('X', instruction, size))
          fp.x = search_string('X', instruction, size);
        else
          fp.x = current_units.x;

        if (has_command('Y', instruction, size))
          fp.y = search_string('Y', instruction, size);
        else
          fp.y = current_units.y;

        if (has_command('Z', instruction, size))
          fp.z = search_string('Z', instruction, size);
        else
          fp.z = current_units.z;

        if (has_command('U', instruction, size))
          fp.u = search_string('U', instruction, size);
        else
          fp.u = current_units.u;

      else

        fp.x = search_string('X', instruction, size) + current_units.x;
        fp.y = search_string('Y', instruction, size) + current_units.y;
        fp.z = search_string('Z', instruction, size) + current_units.z;
        fp.u = search_string('U', instruction, size) + current_units.u;

      break;
    }
    //do something!
    switch (code)
    {
      //Rapid Positioning
      //Linear Interpolation
      //these are basically the same thing.
    case 0:
    case 1:
      //set our target.
      set_target(fp.x, fp.y, fp.z, fp.u);
      //set_targeta( fp.a);
      //do we have a set speed?
      if (has_command('G', instruction, size))
      {
        //adjust if we have a specific feedrate.
        if (code == 1)
        {
          //how fast do we move?
          feedrate = search_string('F', instruction, size);
          if (feedrate > 0)
            feedrate_micros = calculate_feedrate_delay(feedrate);
          //nope, no feedrate
          else
            feedrate_micros = getMaxSpeed();

        //use our max for normal moves.
        else
          feedrate_micros = getMaxSpeed();
      }
      //nope, just coordinates!
      else

        //do we have a feedrate yet?
        if (feedrate > 0)
          feedrate_micros = calculate_feedrate_delay(feedrate);
        //nope, no feedrate
        else
          feedrate_micros = getMaxSpeed();
      }

      //finally move.
      dda_move(feedrate_micros);
      if(stop_flag) return;
      break;

      //Clockwise arc
    case 2:
      //Counterclockwise arc
    case 3:
      FloatPoint cent;
      // Centre coordinates are always relative
      cent.x = search_string('I', instruction, size) + current_units.x;
      cent.y = search_string('J', instruction, size) + current_units.y;
      float angleA, angleB, angle, radius, length, aX, aY, bX, bY;

      aX = (current_units.x - cent.x);
      aY = (current_units.y - cent.y);
      bX = (fp.x - cent.x);
      bY = (fp.y - cent.y);

      if (code == 2) { // Clockwise
        angleA = atan2(bY, bX);
        angleB = atan2(aY, aX);
      }
      else { // Counterclockwise
        angleA = atan2(aY, aX);
        angleB = atan2(bY, bX);

      // Make sure angleB is always greater than angleA
      // and if not add 2PI so that it is (this also takes
      // care of the special case of angleA == angleB,
      // ie we want a complete circle)
      if (angleB <= angleA) angleB += 2 * M_PI;
      angle = angleB - angleA;

      radius = sqrt(aX * aX + aY * aY);
      length = radius * angle;
      int steps, s, step;
      steps = (int) ceil(length / curve_section);

      FloatPoint newPoint;
      for (s = 1; s <= steps; s++) {
        step = (code == 3) ? s : steps - s; // Work backwards for CW
        newPoint.x = cent.x + radius * cos(angleA + angle * ((float) step / steps));
        newPoint.y = cent.y + radius * sin(angleA + angle * ((float) step / steps));
        set_target(newPoint.x, newPoint.y, fp.z, fp.u);

        // Need to calculate rate for each section of curve
        if (feedrate > 0)
          feedrate_micros = calculate_feedrate_delay(feedrate);
        else
          feedrate_micros = getMaxSpeed();

        // Make step
        dda_move(feedrate_micros);
        if(stop_flag) return;
      }

      break;

      //Dwell
    case 4:
      delay((int)search_string('P', instruction, size));
      break;

      //Inches for Units
    case 20:
      x_units = X_STEPS_PER_INCH;
      y_units = Y_STEPS_PER_INCH;
      z_units = Z_STEPS_PER_INCH;
      u_units = U_STEPS_PER_INCH;
      curve_section = CURVE_SECTION_INCHES;
      calculate_deltas();
      break;

      //mm for Units
    case 21:
      x_units = X_STEPS_PER_MM;
      y_units = Y_STEPS_PER_MM;
      z_units = Z_STEPS_PER_MM;
      u_units = U_STEPS_PER_MM;
      curve_section = CURVE_SECTION_MM;
      calculate_deltas();
      break;

      //go home.
    case 28:
      set_target(0.0, 0.0, 0.0, 0.0);
      dda_move(getMaxSpeed());
      if(stop_flag) return;
      break;

      //go home via an intermediate point.
    case 30:
      fp.x = search_string('X', instruction, size);
      fp.y = search_string('Y', instruction, size);
      fp.z = search_string('Z', instruction, size);
      fp.u = search_string('U', instruction, size);
      //set our target.
      if(abs_mode)

        if (!has_command('X', instruction, size))
          fp.x = current_units.x;
        if (!has_command('Y', instruction, size))
          fp.y = current_units.y;
        if (!has_command('Z', instruction, size))
          fp.z = current_units.z;
        if (!has_command('U', instruction, size))
          fp.u = current_units.u;
        set_target(fp.x, fp.y, fp.z, fp.u);

      }
      else
        set_target(current_units.x + fp.x, current_units.y + fp.y, current_units.z + fp.z, current_units.u + fp.u );

      //go there.
      dda_move(getMaxSpeed());
      if(stop_flag) return;

      //go home.
      set_target(0.0, 0.0, 0.0, 0.0 );

      dda_move(getMaxSpeed());
      if(stop_flag) return;
      break;

      //Absolute Positioning
    case 90:
      abs_mode = true;
      break;

      //Incremental Positioning
    case 91:
      abs_mode = false;
      break;

      //Set as home
    case 92:

      set_position(0.0, 0.0, 0.0, 0.0 );

      break;

      /*
                        //Inverse Time Feed Mode
                               case 93:

                               break;  //TODO: add this

                               //Feed per Minute Mode
                               case 94:

                               break;  //TODO: add this
       */

    default:
      SerialUSB.print("huh? G");
      SerialUSB.println(code,DEC);
    }

  //find us an m code.
  if (has_command('M', instruction, size))

    code = search_string('M', instruction, size);
    switch (code)
    {
      //TODO: this is a bug because search_string returns 0.  gotta fix that.
    case 0:
      true;
      break;

    case 100:
      break;

      // fire camera relay
    case 101:
      camera_shutter1();
      break;

      // fire camera relay2
    case 102:
      camera_shutter2();
      break;
/*
      // turn aux 1 relay on
    case 103:
      camera_aux1_on();
      break;

      // turn aux 1 relay off
    case 104:
      camera_aux1_off();
      break;

      // turn aux 2 relay on
    case 105:
      camera_aux2_on();
      break;

      // turn aux 2 relay off
    case 106:
      camera_aux2_off();
      break;

      // turn aux 3 relay on
    case 107:
      camera_aux3_on();
      break;

      // turn aux 3 relay off
    case 108:
      camera_aux3_off();
      break;

      // turn aux 4 relay on
    case 109:
      camera_aux4_on();
      break;

      // turn aux 4 relay off
    case 110:
      camera_aux4_off();
      break;
*/
    default:

      SerialUSB.print("Huh? M");
      SerialUSB.println(code);

  //tell our host we're done.
erialUSB.print(byte(78));

}

//look for the number that appears after the char key and return it
double search_string(char key, char instruction[], int string_size)
{
har temp[10] = "         ";
  for (byte i=0; i<string_size; i++)

    if (instruction[i] == key)

      i++;
      int k = 0;
      while (i < string_size && k < 10)
      {
        if (instruction[i] == 0 || instruction[i] == ' ')
          break;

        temp[k] = instruction[i];
        i++;
        k++;

      return strtod(temp, NULL);
    }

  return 0;
}

//look for the command if it exists.
bool has_command(char key, char instruction[], int string_size)

  for (byte i=0; i<string_size; i++)

    if (instruction[i] == key){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楼主:
//init our variables
long max_delta;
long x_counter;
long y_counter;
long z_counter;
long u_counter;
long x_pos = 0; // x position in terms of absoloute motor stepps
long y_pos = 0; // y position in terms of absoloute motor stepps
long z_pos = 0; // z position in terms of absoloute motor stepps
long u_pos = 0; // U position in terms of absoloute motor stepps

bool x_can_step;
bool y_can_step;
bool z_can_step;
bool u_can_step;
int milli_delay;

void init_steppers()
{
  //turn them off to start.
isable_steppers();

  //init our points.
urrent_units.x = 0.0;
  current_units.y = 0.0;
urrent_units.z = 0.0;
urrent_units.u = 0.0;
arget_units.x = 0.0;
  target_units.y = 0.0;
arget_units.z = 0.0;
  target_units.u = 0.0;

  pinMode(X_STEP_PIN, OUTPUT);
  pinMode(X_DIR_PIN, OUTPUT);
  pinMode(X_ENABLE_PIN, OUTPUT);
inMode(X_MIN_PIN, INPUT);
  pinMode(X_MAX_PIN, INPUT);

  pinMode(Y_STEP_PIN, OUTPUT);
  pinMode(Y_DIR_PIN, OUTPUT);
  pinMode(Y_ENABLE_PIN, OUTPUT);
  pinMode(Y_MIN_PIN, INPUT);
inMode(Y_MAX_PIN, INPUT);

inMode(Z_STEP_PIN, OUTPUT);
inMode(Z_DIR_PIN, OUTPUT);
  pinMode(Z_ENABLE_PIN, OUTPUT);
  pinMode(Z_MIN_PIN, INPUT);
inMode(Z_MAX_PIN, INPUT);

  pinMode(U_STEP_PIN, OUTPUT);
inMode(U_DIR_PIN, OUTPUT);
  pinMode(U_ENABLE_PIN, OUTPUT);
  pinMode(U_MIN_PIN, INPUT);
inMode(U_MAX_PIN, INPUT);
  //figure our stuff.
  calculate_deltas();
}

void dda_move(long micro_delay)
{
  //enable our steppers
  digitalWrite(X_ENABLE_PIN, HIGH);
igitalWrite(Y_ENABLE_PIN, HIGH);
  digitalWrite(Z_ENABLE_PIN, HIGH);
igitalWrite(U_ENABLE_PIN, HIGH);
  //figure out our deltas
  max_delta = max(delta_steps.x, delta_steps.y);
  max_delta = max(delta_steps.z, max_delta);
ax_delta = max(delta_steps.u, max_delta);
  //init stuff.
ong x_counter = -max_delta/2;
  long y_counter = -max_delta/2;
  long z_counter = -max_delta/2;
  long u_counter = -max_delta/2;

  //our step flags
  bool x_can_step = 0;
  bool y_can_step = 0;
  bool z_can_step = 0;
ool u_can_step = 0;

  if (micro_delay >= 16383)
    milli_delay = micro_delay / 1000;
lse
    milli_delay = 0;

  //do our DDA line!

o

    if(( digitalRead(BUTTON_SS)?analogRead(BUTTON_MAN)>>9==0:0) || stop_flag) break;
    x_can_step = can_step(X_MIN_PIN, X_MAX_PIN, current_steps.x, target_steps.x, x_direction);
    y_can_step = can_step(Y_MIN_PIN, Y_MAX_PIN, current_steps.y, target_steps.y, y_direction);
    z_can_step = can_step(Z_MIN_PIN, Z_MAX_PIN, current_steps.z, target_steps.z, z_direction);
    u_can_step = can_step(U_MIN_PIN, U_MAX_PIN, current_steps.u, target_steps.u, u_direction);
    if (x_can_step)
    {
      x_counter += delta_steps.x;

      if (x_counter > 0)

        do_step(X_STEP_PIN);
        x_counter -= max_delta;
        if (x_direction)
         { current_steps.x++; x_pos++

        else
          { current_steps.x--; x_pos--

      }

    if (y_can_step)

      y_counter += delta_steps.y;

      if (y_counter > 0)

        do_step(Y_STEP_PIN);
        y_counter -= max_delta;

        if (y_direction)
        { current_steps.y++; y_pos++

        else
        { current_steps.y--; y_pos--; }

      }
    }

    if (z_can_step)

      z_counter += delta_steps.z;

      if (z_counter > 0)
      {
        do_step(Z_STEP_PIN);
        z_counter -= max_delta;

        if (z_direction)
        { current_steps.z++; z_pos++; }

        else
        { current_steps.z--; z_pos--; }

      }
    }

    if (u_can_step)
    {
      u_counter += delta_steps.u;

      if (u_counter > 0)
      {
        do_step(U_STEP_PIN);
        u_counter -= max_delta;

        if (u_direction)
        { current_steps.u++; u_pos++

        else
          { current_steps.u--; u_pos--; }

      }

    //wait for next step.
    if (milli_delay > 0){
      //if (digitalRead(BUTTON_SP_EN)) SPEEN();
      delay(milli_delay);
    }
    else{
      //if (digitalRead(BUTTON_SP_EN)) SPEEN();
      if(micro_delay>0)delayMicroseconds(micro_delay);
    }
    //if(x_can_step%40 || y_can_step%40 || z_can_step%40);

hile (x_can_step || y_can_step || z_can_step || u_can_step);

  //set our points to be the same
  current_units.x = (float) x_pos / X_STEPS_PER_INCH;
urrent_units.y = (float) y_pos / Y_STEPS_PER_INCH;
  current_units.z = (float) z_pos / Z_STEPS_PER_INCH;
  current_units.u = (float) u_pos / U_STEPS_PER_INCH;

  set_position(current_units.x, current_units.y, current_units.z, current_units.u );

  long x_pos = 0; // x position in terms of absoloute motor stepps
ong y_pos = 0; // y position in terms of absoloute motor stepps
  long z_pos = 0; // z position in terms of absoloute motor stepps
  long u_pos = 0; // u position in terms of absoloute motor stepps
  calculate_deltas();

bool can_step(byte min_pin, byte max_pin, long current, long target, byte direction)
{
  //stop us if we're on target
f (target == current)
    return false;
  //stop us if we're at home and still going
lse if (read_switch(min_pin) && !direction)
    return false;
  //stop us if we're at max and still going
  else if (read_switch(max_pin) && direction)
    return false;

  //default to being able to step
eturn true;

void do_step(byte step_pin)
{
igitalWrite(step_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step_pin, LOW);
}

bool read_switch(byte pin)
{
  //dual read as crude debounce

  if ( SENSORS_INVERTING )
    return !digitalRead(pin) && !digitalRead(pin);
  else
    return digitalRead(pin) && digitalRead(pin);
}

long to_steps(float steps_per_unit, float units)
{
eturn steps_per_unit * units;
}

void set_target(float x, float y, float z, float u)
{
arget_units.x = x;
  target_units.y = y;
arget_units.z = z;
arget_units.u = u;
  calculate_deltas();
}

void set_position(float x, float y, float z, float u)
{
urrent_units.x = x;
  current_units.y = y;
  current_units.z = z;
  current_units.u = u;
alculate_deltas();
}

void calculate_deltas()
{
  //figure our deltas.
  delta_units.x = (target_units.x >= current_units.x) ? (target_units.x - current_units.x) : (current_units.x - target_units.x);
  delta_units.y = (target_units.y >= current_units.y) ? (target_units.y - current_units.y) : (current_units.y - target_units.y);
  delta_units.z = (target_units.z >= current_units.z) ? (target_units.z - current_units.z) : (current_units.z - target_units.z);
elta_units.u = (target_units.u >= current_units.u) ? (target_units.u - current_units.u) : (current_units.u - target_units.u);

  //set our steps current, target, and delta
  current_steps.x = to_steps(x_units, current_units.x);
  current_steps.y = to_steps(y_units, current_units.y);
  current_steps.z = to_steps(z_units, current_units.z);
urrent_steps.u = to_steps(u_units, current_units.u);

  target_steps.x = to_steps(x_units, target_units.x);
  target_steps.y = to_steps(y_units, target_units.y);
  target_steps.z = to_steps(z_units, target_units.z);
arget_steps.u = to_steps(u_units, target_units.u);

elta_steps.x = (target_steps.x >= current_steps.x) ? (target_steps.x - current_steps.x) : (current_steps.x - target_steps.x);
  delta_steps.y = (target_steps.y >= current_steps.y) ? (target_steps.y - current_steps.y) : (current_steps.y - target_steps.y);
  delta_steps.z = (target_steps.z >= current_steps.z) ? (target_steps.z - current_steps.z) : (current_steps.z - target_steps.z);
  delta_steps.u = (target_steps.u >= current_steps.u) ? (target_steps.u - current_steps.u) : (current_steps.u - target_steps.u);

  //what is our direction
_direction = (target_units.x >= current_units.x);
  y_direction = (target_units.y >= current_units.y);
  z_direction = (target_units.z >= current_units.z);
  u_direction = (target_units.u >= current_units.u);

  //set our direction pins as well
igitalWrite(X_DIR_PIN,x_direction);
  digitalWrite(Y_DIR_PIN,y_direction);
igitalWrite(Z_DIR_PIN,z_direction);
  digitalWrite(U_DIR_PIN,u_direction);

  //绘制LCD
  LCD_DRAW();

}

long calculate_feedrate_delay(float feedrate)

  //how long is our line length?
loat distance = sqrt(delta_units.x*delta_units.x + delta_units.y*delta_units.y + delta_units.z*delta_units.z + delta_units.u*delta_units.u);
  long master_steps = 0;

master_steps=(delta_steps.x > delta_steps.y)?delta_steps.x:delta_steps.y;
master_steps=(delta_steps.z>master_steps)?delta_steps.z:master_steps;
master_steps=(delta_steps.u>master_steps)?delta_steps.u:master_steps;

  //calculate delay between steps in microseconds.  this is sort of tricky, but not too bad.
  //the formula has been condensed to save space.  here it is in english:
  // distance / feedrate * 60000000.0 = move duration in microseconds
  // move duration / master_steps = time between steps for master axis.
return ((distance * 6000000.0) / feedrate) / master_steps;

}

long getMaxSpeed()
{
 if (delta_steps.z > 0 || delta_steps.u > 0 )
    return calculate_feedrate_delay(FAST_Z_FEEDRATE);
lse
    return calculate_feedrate_delay(FAST_XY_FEEDRATE);
}

void disable_steppers()
{
  //enable our steppers
  digitalWrite(X_ENABLE_PIN, LOW);
  digitalWrite(Y_ENABLE_PIN, LOW);
igitalWrite(Z_ENABLE_PIN, LOW);
  digitalWrite(U_ENABLE_PIN, LOW);
}

//绘制LCD
//unsigned int DRAWCount=0;
void LCD_DRAW()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    X=");
    lcd.print(current_units.x);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    Y=");
    lcd.print(current_units.y);
    lcd.setCursor(0, 2);
    lcd.print("Z=");
    lcd.print(current_units.z);
    lcd.setCursor(0, 3);
    lcd.print("U=");
    lcd.print(current_units.u);

// else if (DRAWCount>=30)DRAWCount=0;
//  else DRAWCount++;
void SPEEN()

   delayMicroseconds(analogRead(SPEEN_CTL)+1);
 }

//delayMicroseconds(analogRead(SPEEN_CTL)+1);
//if (digitalRead(BUTTON_SP_EN)) SPEEN();

楼主:
基本原代码的大概是这样,我是断断续续捣鼓的,玩到最后版的,后面我会找出来先测试下过,再贴上:)

网友:
请楼主发一份给我,感谢!178354773@qq.com

网友:
楼主请您发一分给我啊,804167650@qq.com

楼主:
已经发出e妹:)

网友(2016-08-23):
老师,给我份资料学习下?398087764@qq.com,感激不尽!

网友(2020-02-12):
请楼主发一份给我,感谢!nason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