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搬运机械手—伺服电机加速度加不上来

楼主(2014-05-10):
    小弟最近在调试一个四轴搬运机器人,是我们自己研发的。用的3KW的伺服电机和摆线针轮行星减速机,用PC+运动控制卡进行控制,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还请各位高手专家指点指点我。
    在用运动控制卡控制伺服电机的时候,加速度上不去。比如说我设置加速度为10°/s2是可以的,但是加到20°/s2的时候,速度明显还不如10°/s2,电机感觉很吃力的样子。是电机负载太大导致无法提升加速度么?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有没考虑伺服电机设置问题呢?有关刚性之内的。。

网友A:
电机是怎么选的?负载多大,惯量多大,装配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怎么选的?负载多大,惯量多大,装配精度如何?

电机负载转矩大概1500Nm。
额定输出2.5kw,额定转矩15.1Nm,最大45.1Nm,转动惯量54.5*10-4kgm2,。
减速机的减速比200

网友B:
空载时能加到20°/s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时能加到20°/s2吗?

空载的时候可以达到,装之前试过

网友:
楼主会不会是pid的k值不够大,调大电流环的k值试一下。

网友:
那你算过,加速度F/M吗?

能提供电机加速度设定为20的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