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射切割后的熔点、节点怎么去除。

楼主(2014-05-10):
镭射工艺的熔点、节点怎么去除。特别是不锈钢镭射加工后内孔的熔点和节点很难去除。能否通过其他途径保证镭射加工时没有熔点、节点。尝试过调整镭射激光导入线,有直线改为弧线,效果还是不理想。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加工留个进刀口

网友:
找经验非常老道的人,他们往往有些小技巧

网友:
你割多厚的板子,熔点有多大?说清楚别人才知道正不正常

个人感觉不正常的,如果这个熔点和节点都影响使用了那说明很大了,两种情况,第一机器功率不够,第二机器没有调好

我们这边经常镭切没遇到过你这样的,就上次遇到了是因为板子过厚,机床功率小导致割的很难看

还有一次是割4mm铝板,刚开始割的时候那不是一般的难看,很毛的,后来经过调试机器好了,所以先检查上面的问题吧

网友:
不锈钢大都氮气切割,不知道你们的工艺
是光纤的还是CO2的
熔点肯定有,再好的激光都是有的
起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