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耐磨设计,如何改进

楼主(2014-05-10):
现在有两个零件 是用在100t压力机上面的,工作时两个零件有相对移动,速度很慢,但是力是增加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就磨损成这个样子了,现在一个零件结构复杂一点,是用40Cr,热处理是表面淬火HRC50-55。另外一个滑板是45钢,调质28-32,。

现在想改进,请问怎么改比较合适,最好是两个都比较耐用,如果不行的话最好让滑板磨损,这样容易更换。

请各位高手赐教!

磨损

磨损

楼主:
这个两个东西是配对使用的,放在一个V型钳口上,作用是夹紧试样,样子如下

网友A:
这个不是正常的磨损,设计有问题。
配对材料、硬度,表面比压是否校验过?

网友:
可在零件表面喷涂耐磨涂层碳化钨。

网友(点评):
光个皮硬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正常的磨损,设计有问题。
配对材料、硬度,表面比压是否校验过?

材料和硬度应该没什么问题,表面比压是什么我不清楚,现在说要换材料或者热处理工艺,想找懂这方面的人问下,给个建议,或者推荐下资料让我自己研究下也可以,我感觉这个应该属于点蚀,因为这个两个之间压力很大,然后相对速度很慢的,润滑条件也不好,现在没有头绪啊,感觉对我这个刚接触设计的人来说有点太深了

网友(点评):
我也懂的不多。此外还有表面粗糙度;你这个属于胶合损坏。

网友:
看图磨损的状况是两接触面里进了东西所导致的,好好检查原因。保证两接触面干净就不会出现图中的现象。

网友:
个人意见,我觉得设计有问题,材料的选的选择,表面的处理,都要慎重考虑,像这样100T的力,有很多方面都要注意。

网友B:
可以看下《安全系数与许用应力》接触应力部分,讲的挺详细的

网友C:
45钢调得太软了。你要软磨硬,就要用铜合金,熔点不同,不易粘连。要保持材料不变,就要在结合面做油沟,打油楔槽,最好刮一下表面。

网友(点评):
压力机上模具零件,加油润滑的用青铜类合金很少。一般都是用硬耐磨片,开油槽。不好加油或高温的地方,用铜基合金的滑块,一般都是嵌入石墨类固体润滑剂,自润滑

网友(点评):
用高力黄铜镶嵌石墨,在冲压行业常用,MISUMI有现成的楔形机构可以买,滑动面就是这样处理的,如果要加润滑油,可以用锂基脂和二硫化钼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钢调得太软了。你要软磨硬,就要用铜合金,熔点不同,不易粘连。要保持材料不变,就要在结合面做油沟,打 ...

嗯,我们是设想让软的45号钢磨损,来保护40Cr做的那个滑块的,结果两个都变成这个鬼样子了,我们现在考虑用T8淬火,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好点,也考虑镶铜板和加油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安全系数与许用应力》接触应力部分,讲的挺详细的

没找到你说的那本书,你能发到我的邮箱吗cyd1113@163.com

楼主:
引用 楼主:
材料和硬度应该没什么问题,表面比压是什么我不清楚,现在说要换材料或者热处理工艺,想找懂这方面的人问 ...

嗯,我也感觉是压力太大,两个零件表面粘连了,材料,硬度,两种材料的耐磨性,摩擦系数,要考虑的太多了,烦躁啊,一个问题就难倒了

网友D:
可以计算一下接触应力,pv值,看是不是超过了容许值,最好将所以得技术参数放到帖子上来,这样才有一个有针对性的讨论。

不换的那部分可以采用轴承钢制作,换的那部分可以采用粉末冶金浸油型材料制作。

网友:
材料没选好吧

网友E:
看不出厚度来。强度够的话,用球铁材料不是更耐磨?球铁自身是带润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计算一下接触应力,pv值,看是不是超过了容许值,最好将所以得技术参数放到帖子上来,这样才有一个有针 ...

这个夹具是用来试验建筑用的螺纹钢强度的,工作原理就是滑板贴在V型钳口上固定,滑块与滑板贴上,然后被油缸往外顶,这样就会夹紧钢筋,然后夹具整体往外拉,把钢筋拉断,这个机型要求能拉断直径40的螺纹钢,钳口两侧角度为30°,滑板大小170mmx210mmx14,但是工作时接触面没有全接触上,因为它夹紧时是会往外伸,估计工作面应该有一半左右吧,看磨损的位置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出厚度来。强度够的话,用球铁材料不是更耐磨?球铁自身是带润滑的!
引用 网友D:
可以计算一下接触应力,pv值,看是不是超过了容许值,最好将所以得技术参数放到帖子上来,这样才有一个有针 ...

这个夹具是用来试样建筑用的螺纹钢强度的,要求能拉断直径40的螺纹钢,钳口两侧角度为30°,滑板大小170mmx210mmx14mm,但是工作时接触面没有全接触上,因为它会往下伸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出厚度来。强度够的话,用球铁材料不是更耐磨?球铁自身是带润滑的!

那个45Cr的滑块要受拉力的,用球铁不合适,那个14mm厚的滑板考虑过使用球铁,但是用45钢都被折断过,所以感觉球铁比较脆,也不合适

网友:
先确定是磨蚀,还是冲蚀。
再考虑改进方法。

网友F:
楼主看看五金冲压模具手册吧。
这结构相当于五金模滑块。耐磨肯定是必须的。楼主零件材料和热处理硬度选择有问题。
正常应该用Cr12或C1r2MoV一类的冷做模具钢。
同材料的话,两个零件的热处理硬度要差3到5度。例一个HRC55-56,一个HRC60-62
不同材料的话一个用高速钢,一个用合金钢。
目的都是防咬合,耐磨。
设计合理,许用寿命可以达100万次,需设计油槽,加油孔

网友(点评):
大侠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点评):
感觉说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看五金冲压模具手册吧。
这结构相当于五金模滑块。耐磨肯定是必须的。楼主零件材料和热处理硬度选择 ...

嗯,谢谢指点,你提出材料的冷作磨具钢,我觉得用来替换45材料做滑板挺合适,我以前也向领导推荐过,但是领导没有用,他想用T8材料来做滑板,可能是T8便宜一点?另外,我们用40Cr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滑块有个燕尾槽,这个燕尾槽是用来挂夹具的,就是说这个滑块的工作面受到很高的压力,另外那个燕尾槽的下部又受到很大的拉力,就是说它不单要耐磨,也要综合力学性能好,对于冷作模具钢,我不清楚他抗拉和抗折性能怎么样,在很高的压力和比较差的润滑条件下,耐磨性怎么样,还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点评):
我这么说,肯定是没问题。冷做模具钢就是兼具硬度和韧性。做滑块的理想材料,直接慢走丝或中走丝割出燕尾槽就好。如果觉得国产料高硬度时太脆,可以用SKD11和SKH-9

网友(点评):
其他的去问百度

网友:
在表镀一层耐磨材料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或者加润滑油

网友:
导向支撑力不够

网友:
要加润滑油之类的

网友:
钢材耐磨与材料的碳含量很有关系 取决FV值 热处理的硬度 很多东西综合因数 硬度与耐磨情况 可以参考下 日本人的热处理书籍

网友:
用GCr15加温500度3分种,用40#油淬火后加水淬火的工艺!

网友:
加油槽啊少年,上面雕刻交叉的纹路,加注油孔

网友:
从正体来说,选定材料球铁合适,也是常规设计之中

xuechaoqun -1

网友:
相互摩擦的面贴铜板或则镀铜试试

xuechaoqun -1

网友(2014-08-23):
滑动轴承

网友:
我帮你做吧,表层合金厚度0.8就可以

网友:
滑板换成青铜的

网友:
铜材质,或者铸铁,肯定比45#耐磨

网友(2015-05-06):
T8/T11表面淬火,淬火硬度60HRC以上

网友(2018-10-17):
引用 网友C:
45钢调得太软了。你要软磨硬,就要用铜合金,熔点不同,不易粘连。要保持材料不变,就要在结合面做油沟,打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进来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