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面连接有什么优点,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4-05-10):
锥面连接有什么优点,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中心定位好,多次拆装方便,如刀柄等。

网友:
      圆锥配合与圆柱配合相比较,具有对中性好,配合间隙或过盈间隙大小可以调整以及配合紧密等优点。

网友:
同意大家的看法

网友A:
轮、轴联接,锥面是最佳选择,是品质的体现。
但是考虑到加工难度,国内很少选择锥面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轴联接,锥面是最佳选择,是品质的体现。
但是考虑到加工难度,国内很少选择锥面联接。

锥面连接用在有振动的场合,会松动吗?在有端面螺钉把紧的情况下,请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锥面连接用在有振动的场合,会松动吗?在有端面螺钉把紧的情况下,请大侠指教

锥面连接和普通的轴、孔连接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只好不坏。
区别在于,锥面连接不允许轴向移动——即必须用端面螺钉锁紧。
普通的轴、孔连接,有些情况下,是允许轴向有轻微的移动——如靠背轮,在轴向有轻微移动是允许,所以没有设计紧固。
正常情况下,应用于轴端的配合,无论采用什么连接,主要工作件应设计成不允许轴向移动为好,即应该紧固。
锥面连接一般极少应用于轴中间的配合,即基本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