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动上升怎么选电机 的

楼主(2014-05-10):
一个升降机构,升降重物大约400KG。要求点动循环上升。即每3秒左右上升3mm然后停止再循环上升3mm。现在不知道选普通的电机(1.5KW,传动比10,传动轴30mm)+变频器+编码器能不能符合要求的。本来打算选伺服电机,但是算了下转动惯量,一般伺服电机的多是低惯量和中容量(电容)。今天查了下资料,都是说普通电机不能频繁的启动的,要不热量过大,会烧坏电机。。问下这个电机启动次数如何计算的,像这样的情况能用普通电机吗?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变频器能控制得了3mm吗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还加变频器,你太牛了

网友(点评):
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来给伺服驱动器提供模拟量信号来控制

网友:
普通电机不能频繁的启动? 这个你要 看 电机的 工作制。。 S1 是连续工作制的 ,你可以查查 其它工作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变频器能控制得了3mm吗

伺服电机肯定可以了步进马达也可以!但是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不大!步进马达的扭矩容易变!这个跟电梯的电机应该一样!都是频繁启动停止!但是要小的!刚才忘记说了要求的启动停止频率的电机要求2秒启动一次!即30次一分钟!

楼主: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这样的电机!查啦电梯的电机!那基本是大家伙!而且我也不需要这样大的牵引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肯定可以了步进马达也可以!但是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不大!步进马达的扭矩容易变!这个跟电梯的电机应 ...

直接用电机控制这么频繁的动作,电机能承受得了吗?可以考虑换个机构用电机间接控制

网友:
有那种间歇式的机构,楼主你查查资料

网友B:
行车电机知道不?不清楚的话,爬高去看下!

网友C:
用伺服+T型丝杆比较靠谱,参考下图:

网友(点评):
我也比较赞同这方案

网友:
以前用过刹车电机,一分种有45-55次,还行吧,步进也用,但是没有这么大负载,只作直线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伺服+T型丝杆比较靠谱,参考下图:

谢谢。。就用你这个的吧

网友:
用凸轮分割器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车电机知道不?不清楚的话,爬高去看下!

开玩笑。。爬上去。天车多高啊。。。

网友:
能不用电动,用液压么

网友(点评):
搞设计毕竟要考虑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