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G运动仿真中如何实现运动体的转向?

楼主(2014-05-10):
我想要在UG运动仿真中实现运动体的转向(注意:不是按原线路返回的转向),怎么实现啊?用到什么函数吗?求帮助!

网友A:
你这样弄,1、在驱动中选择函数的方法,2、新建函数  3、在函数的过滤器中选择运动函数   4、找到并双击 STEP(X0,X,0,。。。)这个函数,5、然后修改这个函数为STEP(Time ,0 ,0 ,5,XXX)意义为:在时间为0的时候连杆位移为0,在时间为5时连杆位移XXX。你懂了?
如果需要控制1-10秒的运动让连杆先位移20再回到初始位置,应这样输入STEP(Time ,0,0,5,20)+STEP(Time,5,0,1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弄,1、在驱动中选择函数的方法,2、新建函数  3、在函数的过滤器中选择运动函数   4、找到并双击 ST ...

我想实现的是这样的运动路线,你说的这个这个step函数需要在里边添加什么样的函数才能实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实现的是这样的运动路线,你说的这个这个step函数需要在里边添加什么样的函数才能实现啊?

你把模型发个图。。。你这个总有机构来约束他这样运动吧?用运动副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模型发个图。。。你这个总有机构来约束他这样运动吧?用运动副来实现的。

模型没有啊,就比如说是小汽车,让它实现转向运动。

网友A:
那我就只能想到用 点在线上副   你在模型里建好运动路径的曲线,然后在你的车上建好基点,让基点在线上运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只能想到用 点在线上副   你在模型里建好运动路径的曲线,然后在你的车上建好基点,让基点在线上运动 ...

谢谢了,灰常感谢。^_^
晚上试试,希望有不会的问你哈。

网友:
用STEP函数只能控制单个运动副的运动,让一个杆件,做多个运动服的运动,时间控制,就不能指望一个函数就成功了!得额外添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