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模砂如何去粉尘?请指点!

楼主(2014-05-10):
潮模砂如何去粉尘?请指点!

网友:
国内的做法五花八门,比较随便,

给欧、米做,是这样要求的,

东西在砂箱里面,砂箱整体通过辊道线进除尘站,除尘站是负压操纵的,到工位停止,把箱子卡住,在振动器上面震动,就是‘抖动一下’,掉落的粉一部分走‘地仓’返回,一部分被除尘器抽走,

我给欧洲设计过全套设备,就是这个要求,符合欧洲标准的,国内无所谓,你随便玩就可以,没人管,

你按我说的设计,就没有问题,自己好好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