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要求,搞的好郁闷啊

楼主(2014-05-10):
一套图纸,公司核价的老大给我退回来几次了,原因就是说加工粗糙度不够清楚,他报不了价。

以前没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挺郁闷的。

大侠们,你们出图,粗糙度都会每个面全标上去吗?

比如轴键槽,宽度上你们粗糙度标吗,d-t上也标粗糙度吗?现实中我见到有些人的图纸上标,有些人的不标。

一块板上,所有的面都要标吗?假如没什么要求的焊接板,也要标吗,标多少合适呢?以前我是板面上标不加工的那个粗糙度符号,然后加上其余25的粗糙度符号。这边几个工程人员对粗糙度符号又各有看法,好晕。

大侠们,能讲下你们平常怎么处理粗糙度符号的,如果碰到比较较真的核价老师傅,怎么解决啊?

网友:
好好看看书吧,学过的书上都有的,再复习一下没坏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其实我是在小企业做段时间,对自己好多地方随流了,是要按正规来了

网友:
有加工的面就要标,不标怎么行?人家没法给你干,国标就是这样的,

大厂子,有一本技术手册,上面有一个‘通用规定’,按那个办,小厂子没有这套东西,你不标,人家怎么知道你要怎么玩,

网友(点评):
是啊,厂标就是技术积淀,才有可能传承。看老外的图纸,有的根本就没有公差,但是在国内,必须要加公差,否则你要被K死。

网友(点评):
图纸不标公差的有自由公差,自有公差可是有标准的。粗糙度可没有自由粗糙度。

网友(点评):
谢谢8爷,小公司呆段时间,所有东西都容易随便,差不多,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可是小企业要速度,不要求正规话。自己也要转变了,不然自己就是成随便了

网友:
重要的表面标注(滑动、配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他的就用统一粗糙度的。
全部标粗糙度那图纸不得超级难看。

网友:
慢慢的认磨炼

网友:
粗糙度不一样,加工方式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当然价格就不一样。你让他乍玩?

网友:
重要的加工面全标,不重要的面,标个其余粗糙度多少。

网友:
重要的加工面全标,不重要的加工面或不加工的面,标其余多少多少。

网友(点评):
俺只知道非加工面有特定的符号,而不是标其余。

网友(点评):
其实,一套图纸过来,每个人的粗糙标注我认为却对不可能一样的,只是基本上在一个框框内,大侠们这样认为吗?

网友:
加工面没有粗糙度标识,是件不敢想象的事情。
养成好习惯,获益一辈子。

网友:
活动的都要标

网友:
一般有个最低要求,图纸右上角说明下,个别要求高的地方在图纸上单独注明。

网友:
图纸是工程语言,不光是粗糙度就是尺寸精度都要标注。当我们接到一张图纸时,就是要看它的技术要求(材料及热处理,尺寸公差,形位公差,粗糙度及外观要求)便于确定加工工艺!比如:一轴外径标注粗糙度为Ra1.6,那么精车即可,标注为Ra0.8,那么精车后要磨削,标注为Ra0.4,那么精车,粗磨,精磨!所以加工工艺不一样价格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要慎重

网友:
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图纸肯定呀标粗糙度的,看看机械手册上面的范例,有张齿轮图纸和一直轴图纸,你能做到那样子就没人挑你毛病了

网友:
粗糙度说白了就是加工工艺的问题,零件时怎么加工出来的,主要配合面精度要求高就要求精加工,标注一些精度较高的面,其他的就在右上角标注"其余"粗糙度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的意见都非常的一致!我也顶一个吧!

网友:
那说明你们公司核价环节做的还不错,我们公司的采购部都不知道东西是什么都可以谈价格,哎

网友:
都标注的,包括自己出图也是需要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