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高速主轴设计方案

楼主(2014-05-10):
    求高速主轴设计方案,有DWG图最好!负载小,转速4000RPM。1.5KW伺服电机驱动

网友:
怎么都是NB的人啊。。。

网友:
4000还不算是高速主轴

网友:
轴颈多大?
小于80的话4000随便整了,前2后2角接触搞定
负载小的话,前后各一个角接触,定压预紧。

网友:
我做过车床用电主轴的机械结构的设计

网友:
负载小.这样大的电机!建议楼主好好看看轴的机械设计手册!你轴上有什么东西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高见

楼主:
   空心轴长1000mm,内空直径52,轴最大外径80,用两个6215轴承支承,两个轴承支承距离300。伺服电机用5M同步带传动。最高转速4000,负载不大,轴上装有两个悬臂,臂为铝方型材料,宽为60,长为165,厚为8,对称安装在轴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机器震动很大,主轴还做过动平衡。主轴材料为无逢管。请各位赐教,有方案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