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割过的45钢,切口为什么那么硬?

楼主(2014-05-10):
气割过的切口是不是相当于淬过火了?

网友:
表面淬硬。

网友:
对  相当于经过了热处理

网友:
相当于热处理!气割时产生大量热量后硬化。。。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变硬了?

网友(点评):
钢板是有一定的含水量,在切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就相当于淬火过后就是热处理了,工作中要善于发现,透过现象看本质。

网友(点评):
你有想过切割原理吗?c2h2+o2=?

网友:
只是表皮稍变硬而已

网友:
加热后空冷会有点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变硬了?

生产那边说切口砍不动,要求换料!!

网友(点评):
加热在加工吧

网友:
45#钢气割后空冷还好,要是气割后沾了水肯定很硬的。

网友:
估计硬度变化不会太大。

网友:
是不是沾水了

网友:
理论上硬度基本上没有变化,甚至硬度更小。当然是在没有水冷的情况下。但是因为切口不平,加工是一定有难度。适当 减小切削量,降低转速还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气割过后的毛坯一定要经高温退火或打磨才能进行切削加工,这是基本知识.

网友:
硬度按道理是小点的啊,除非你加水冷却,不是自然冷却

网友:
45号钢 是很硬的..特别是淬过火之后.

网友:
学知识了,谢谢大家

网友:
表层表面相当于热处理 淬火处理了啊

网友(2014-07-30):
气割后是会变硬,这和材料有关,A3的钢板气割后就不会变硬,该怎么铣还是怎么铣。

网友:
相当于气冷淬火,比水淬能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