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的床子车1米7的40直径的轴,需要什么工装?

楼主(2014-05-11):
无疑问必须掉头车,且保证直线度10丝,求教需要什么工装?

网友A:
不知道四爪卡盘、跟刀架和百分表算不算工装,如果不算那就不需要什么工装了,关键是方法。

网友(点评):
为什么用四爪?

网友B:
中心架,跟刀架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架,跟刀架是必须的。

不行哦,车出来还是有40丝跳动。主轴后面申的太长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四爪卡盘、跟刀架和百分表算不算工装,如果不算那就不需要什么工装了,关键是方法。

前面主轴到尾架部分打表不跳动,但是下来还是有跳动,40丝

网友:
中心孔夹紧工件时最好与顶尖同心,可能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哦,车出来还是有40丝跳动。主轴后面申的太长有影响吗?

必须有影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还是调整精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
试试吧!

网友(点评):
想一块去了

网友:
按照三楼的差不多,但是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关键一点,车第一头时,夹位必须先一刀,

网友:
尾巴伸出来的地方也用个架子给撑起来,要不会甩,直接导致车削部分跳动

网友:
9楼想法不错有个地方错了,就是不能两面顶针孔。顶针孔要和车外圆一起一次装夹,要不然你永远也不能保证直线度,我做过类似的。所以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