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镗孔快还是铣孔快

楼主(2014-05-11):
请问 :镗孔快还是铣孔快

网友:
在车床上镗孔快

网友:
外形大的工件用镗,可以在铣床上装夹的用铣。

楼主:
时这样  工件6000*3000*100   235材质  6个130孔  4个58孔  50个84孔   是镶片刀铣孔快  还是用镗刀镗孔快

网友(点评):
毫无悬念的玉米刀铣

网友:
孔的粗糙度要求高吗1 `% v. V( I& }

网友:
一般来说镗孔快于铣孔。

网友:
气割放余量,镗。

网友:
肯定镗啊,铣的圆度差,让刀严重。要是尺寸粗糙度要求很低,那也别洗了直接线切割

网友:
如果盲孔,没要求,孔大,我会螺旋铣,铣刀直径大于孔半径。孔小就钻。有公差留余量精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光加工时间来说的话是镗孔快,但你这3种孔要3把刀,如果是龙门铣还要手工换3次刀,调3次刀的直径。
螺旋铣的话就只要一把刀就搞定了,工人比较省事,加工时间一个孔会慢很多的

网友:
先钻再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