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此图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端面槽部分

楼主(2014-05-11):
端面槽怎么加工。各位师傅求科普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客观问题,车加工为主

网友:
4.5宽20深、、、、、、、、、、、、、楼上都说的很简单

网友:
图看不到?

网友:
什么材料啊?批量是多少?数量不多的话还是车着方便。

网友:
不是很好加工的

网友:
车的话,感觉不太好加工

网友:
图纸整改设计,分两个组合件,这样的设计就不照顾下现在的加工水平吗  自我意见

网友:
我不建议车,如果有条件当然是到数控铣去加工

网友:
这种类型的只车过3.6X5的...20深估计铣都够呛..

网友:
4.5的刀还算好磨的。。。刀磨得高度不少于7吧,,,,刀装在刀架上也可以高点,选用白钢刀了、、、我经常做这些曹,。。。。

网友:
慢慢啃吧,条件允许就上加工中心吧

网友:
加长槽刀车呗!!!

网友:
芯轴装夹,车

网友:
如果是铝合金,问题还不很大,主要考虑一下排屑

网友:
加工材料是什么,以车为主。

网友:
上数铣或加工中心 做的多了 效率比车快

网友:
数控铣,不叨叨

网友:
不好加工.车的话你要订做刀杆,端面刀500左右一把国产的,进口的1200左右,,刀片100一粒左右,如果你只有小批量,上冼床比较划算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做个空心钻双刃的直接钻

网友:
还是上数控铣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