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止口铣削工序夹具设计,止口是什么?

楼主(2014-05-11):
现在做毕设,遇到难题了,我做的止口铣削工序夹具设计,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是止口,现在老师给图了,希望大神给看看哪里是止口,还有铣刀直径怎么确定?

楼主:
怎么大家都不知道

网友A:
有小台阶,用于定位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小台阶,用于定位的地方。

是在里面那个平面内铣一个槽,还是就是边缘那些小竖棱棱?

网友A:
你这玩意也看不大明白呢,截面的齿形应该属于装配配合用的地方,环形槽如果边上要钻孔就是润滑用的油槽,如果上一张的槽只有一小部分的话就归属定位止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玩意也看不大明白呢,截面的齿形应该属于装配配合用的地方,环形槽如果边上要钻孔就是润滑用的油槽,如 ...

看来遇到高手了,这是零件图的一部分,止口是不是a-a剖面?

网友B:
瓦背定位缺口,,,,,,,,

网友:
照片上未见止口,图纸上φ90应该是止口外圆,未见止口深度。卡合金瓦用的。

网友:
这个是连杆,大头的孔里要装轴瓦,在结合面与内圆相交的地方有个小的圆弧形的槽是不是叫止口,用来防止轴瓦转动,结合面的槽是不是也叫做止口,还是问一下老师是什么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瓦背定位缺口,,,,,,,,

我大胆的问一句什么是瓦背定位缺口?

网友C:
依照图片和图纸分析,止口应该是固定轴瓦的圆弧形槽,第一张图片上已经加工好了,仔细看,是在铣刀左侧,工件的内圆弧面上,图纸上标明铣此槽的铣刀直径为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里面那个平面内铣一个槽,还是就是边缘那些小竖棱棱?

止口是一个凹进去的一个面,用来限位的,在连杆上应该是用来装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照图片和图纸分析,止口应该是固定轴瓦的圆弧形槽,第一张图片上已经加工好了,仔细看,是在铣刀左侧,工 ...

谢谢,到现在为止就你说的我还比较明白,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照图片和图纸分析,止口应该是固定轴瓦的圆弧形槽,第一张图片上已经加工好了,仔细看,是在铣刀左侧,工 ...

对了,为什么在图纸上我没有看出零件上这个凹槽来啊?是不是凹槽的长度是2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为什么在图纸上我没有看出零件上这个凹槽来啊?是不是凹槽的长度是22mm?

此图不全,在现有的图上只能知道铣槽用的铣刀是30mm,深度后宽带没有看到,应该在其他图面上,A-A剖视图中标注的22是连杆在此处的加强筋宽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胆的问一句什么是瓦背定位缺口?

黄色箭头所指即为瓦背定位止口槽,对应于图2的瓦背凸台

网友(点评):
回答那么仔细,盼望老大加分。。。。呵呵

网友:
像是连杆圆内部的槽,看不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