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捷摇臂钻3040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 M* F* }+ A. e2 F每天早上变速正常,大约10点左右,挂不上中、高速,挂1000的时候,也就是200转,但是在此不正常的转速下,可以正常钻孔,请问什么原因?如何修理?

网友:
离合器片磨损,,,,,,,,,

网友:
可能缺液压油,换档没到位

网友:
换油试一下,如果新油换后2~3小时后出现同样问题,考虑换一下油泵。有条件的话,自己修泵。

网友(点评):
修啥呀一个泵才300元

网友(点评):
难度不大主要是把端盖上平磨磨去2~3丝

网友(2018-04-22):
变速油缸磨损过大,油热了变稀,建立不了压力。建议更换粘度大点的润滑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