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各位大神压接电缆用的模具问题

楼主(2014-05-11):
我想做一个类似附件图里的压接电缆机器的模具,是V字形,对于电缆的拉力测试在“图片1”里面。
请问生产这样V字形的压接电缆的模具应该用什么加工方式生产?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压接铜鼻子,怎么计算铜鼻子开始塑性变化时候的力啊???

网友A:
请不要再来打击 山寨 的招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再来打击 山寨 的招牌,

没,我只是想写一篇论文,里面有提到这个
别多想,我离山寨的能力还远着呢

网友A:
计算铜鼻子开始塑性变化时候的力,可以查看冲模书籍、课程资料里的“V型折弯力”,和参照材料力学里的简支梁中央受力之集中负载来算,这是针对板材而言,对管材就依材料力学之受力变形那段来思考,

要从材料的弹性变形起算,随力的增加到塑性变形,最终还得看是否再加上整形之力。

另外,对于是单芯或多芯导线以及不同gage和线径之计算也会不同,要注意这个,

网友A:
如果是要算下图这样的力,那就复杂很多了喔!
也是从材料的弹性变形开始,之后再考虑塑性变形的力,还要有压印的力,
要精确数据就得先做实验收集,否则是空谈;

模具加工工艺部分就先将零件图画出,发到机加工版去,要先声明你这是要写论文之用,求讲解加工制造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算下图这样的力,那就复杂很多了喔!
也是从材料的弹性变形开始,之后再考虑塑性变形的力,还要有 ...

非常感谢,我用ansys分析了一下300平方的铜鼻子的大概的压接情况,可能技术不到家,感觉也没什么大用,后期有问题还是要继续请教你啦,话说被你的头像骗了,等了半天也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铜鼻子开始塑性变化时候的力,可以查看冲模书籍、课程资料里的“V型折弯力”,和参照材料力学里的简支梁 ...

请问V型折弯力找不到呀,嗯我现在就在通快的折弯机工厂实习,这些都是用来加工钣金的,和厚壁圆筒应该还是有些区别的吧,感觉厚壁圆筒比较棘手,一般都是纯理论分析,要不就是用来做容器的,还没有压接厚壁圆筒的相关资料

网友(点评):
V型折弯是指板材,不合适在你这种工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用ansys分析了一下300平方的铜鼻子的大概的压接情况,可能技术不到家,感觉也没什么大用,后 ...

还有您给的那个图一直在刷新,一直看不到啊

网友(点评):
按右键,看属性或复制图片网站。 http://img.directindustry.com/images_di/photo-g/battery-operated-crimping-tools-19651-4559497.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算下图这样的力,那就复杂很多了喔!
也是从材料的弹性变形开始,之后再考虑塑性变形的力,还要有 ...

那这种压接模具算是什么模具呢?我看过两个类似的德国机器,一个老一点的是150bar,一个最近新的是730bar。对于这样的话,压接模具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加工工艺生产呢

网友(点评):
压接模具在模具分类里属成形加工或成形模具;在机加工则只是几个一般零件而已,木有特殊性。按照一般机械零件绘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算下图这样的力,那就复杂很多了喔!
也是从材料的弹性变形开始,之后再考虑塑性变形的力,还要有 ...

那您认为压接成这样样子的模具,应该用什么加工方式生产这样的模具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点评):
上图有数字凸出,需要雕刻或火花机搞凹型;下图可用拼接(多片)或火花机加工;在这之前是线切割或研磨加工。

网友(点评):
模具的数量是决定加工工艺很大的要素。图片中的模具是批量生产的,和你搞论文的情况可能有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算下图这样的力,那就复杂很多了喔!
也是从材料的弹性变形开始,之后再考虑塑性变形的力,还要有 ...

Cr12Mo1V1模具钢这样的材料做模具复合即经济又合理的材料吗

网友(点评):
一般这类型模具材料是用油(淬)钢,比较凸显韧性要求,少数用高碳或高合金钢,这类型模具一般是不会用到Cr12Mo1V1(风钢)这等级。国外片裝模应该是高碳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再来打击 山寨 的招牌,

目前设计了这样的压接设备,中间紫色的是压接的模具,两边各有一个辅助压接,已用来固定电缆的“夹具”,都放有弹簧。黄色和蓝色的部位可以先接触到电缆,上面的部分的黄色和蓝色的部分都的弹簧的用处是用来固定电缆,下面也有弹簧,是用来把压接好的电缆定出模具。现在的问题是,
1.这些黄色与蓝色,一共四个部分是应该用什么方式分别与八个杆“固定:,如何连接。
2.下面的四个杆应该用什么方式和下面的工作台相连
3.青色的部分应该用什么方式固定在最中间的杆上比较好

网友(点评):
这样设计思维是不现实的说,不好操作且不稳定。

网友(点评):
你先网搜 端子压着 视频,看看现在业界使用的设备和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算下图这样的力,那就复杂很多了喔!
也是从材料的弹性变形开始,之后再考虑塑性变形的力,还要有 ...

现在已经这样设计,不能在做大的改动了。反正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不会实际生产。
如果这样设计的话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呢?非常感谢!!!!这些连接结构的内部应该如何去设计??

网友(2018-06-25):
引用 楼主:
那您认为压接成这样样子的模具,应该用什么加工方式生产这样的模具比较好呢?谢谢

这个压模的原理是什么?这个应该做不了和原装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