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在农业机械中应用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11):
我在以前的帖子中谈到过连接拖拉机动力输出轴与施肥箱的传动机构问题,我采用的是多适应性(可以满足所有小型拖拉机动力输出轴的连接)刚性联轴器、软轴和减速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多数情况都是软轴断裂。经过分析,发现主要原因如下:
1.软轴在使用过程中,如果长度比较长,在传递扭矩的作用下就会发生扭曲打结(因为护套和软轴的直径都比较小,刚性差),造成软轴的弯曲半径小于软轴的许用弯曲半径,继续旋转则发生断裂。
2.软轴在使用过程中,如果长度比较短,没有足够的余量,就会在液压提升时发生两端或其中一端在端部弯曲半径明显小于软轴的许用弯曲半径,造成软轴发生永久性变形,即使此时软轴并未旋转,但是当软轴进入工作状态时依然会在变形处扭断。
3.软轴长度适中时,也需要在中间部位固定定位,否则由于软轴的刚性差,会在旋转时产生摆动,造成中间部分护套与其他零件摩擦损坏,最后对软轴造成损坏。
4.护套与软轴之间必须充分润滑,否则互相磨损使软轴损伤,致使强度降低而断裂。
5.选用软轴时要考虑软轴的刚性问题,不能太软,更不能太硬。
6.选用软轴时要尽可能多加大安全系数,因为软轴工作时弯曲半径大小,润滑好坏等都会影响软轴的传动能力。我选择的软轴安全系数将近6,还会出问题。
7.在使用说明中必须详细列出各种注意事项,否则由于操作人员的素质不同,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得你去处理。

网友(2014-07-23):
是个好的意见,值得借鉴,我认为是可取的。

网友:
几年的农机行业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农机要粗笨点,太精细容易出问题。举个例子:前几天有个用户给我电话说机器磨损严重,我直接问题他是否加油?他问这个还要加油?我傻眼了。五年没加一次油。常规操作是每工作四个小时插植臂内加机油一次,其他地方按照实际情况加油。五年没加油能用到现在,真佩服他,还好,我们机器的质量还算好的,不然早完蛋了。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下,质量真的是相当不错了!

网友:
曾经准备开发可变行距插秧机,因为行距需要可变,所以考虑软轴传动,询问软轴厂家后,放弃。要求太高,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4-08-29):
请大家注意了,现在开始出现水稻直播机,在罗锡文院士的组织下,山东理工大学杜瑞成教授领导的团队开始研制旱地水稻直播机,在山东许多地方开始试验,效果不错。